[STM32CubeMX] 解决用cubemx生成keil5把中文注释覆盖成乱码的笨方法

楼主(2023-08-24):
  之前高高兴兴在lwip里改了不少东西,打算添新功能的时候用cubemx自动生成点新东西,注释全部爆炸,cubemx在原始文档是GB2312的情况下会把所有中文全部弄坏,虽然看上去是口字码,实际上已经变成了锟斤拷不能恢复了。

  笨方法只适用于想要用cubemx自动配置更新但是还没动的原始文档,用NotePad++打开你写了注释或者printf中文的.c/.h文件,一般能看到右下角标识是GB2312的,如果不是就在编码-》编码字符集-》中文里调成GB2312看一下。
  确认是要改的文件后,编码-》转为UTF-8编码,保存,处理过的文件即使被cubemx重新生成,中文也不会乱码。

就是如果以后东西多了记不住的话一个一个改挺麻烦的,要是有更好的方法就好了。
大佬们都是直接写英文修炼的吗

楼主:
好吧,这个方法还没完事,因为改完了以后输出printf里的是乱码了
解决方案是用vscode 通过GB2312编码保存
既然如此,不需要NotePad++,vscode直接存两次就是了。

网友A:
统一采用UTF-8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统一采用UTF-8好点。

虽然看上去舒服了,可是printf输出的时候还是乱码的,还是得转2312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虽然看上去舒服了,可是printf输出的时候还是乱码的,还是得转2312啊

选支持UTF-8的软件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支持UTF-8的软件就行。

看来这是keil5没法跨过的坎了

网友B:
论坛里有工具,可以整个目录的转换文本编码。 另外,串口助手工具也有很多可以选择编码格式的。 utf8是大趋势。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9594

下图是windows商店可以搜索到的免费串口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坛里有工具,可以整个目录的转换文本编码。 另外,串口助手工具也有很多可以选择编码格式的。 utf8是大趋 ...

谢谢你!我去试一下,现在常用的串口助手调不了编码

网友:
JVM是全局配置编码格式的,很多组件只能用UTF-8,单独选择源文件编码只能ST实现。

网友C:
其实很简单,只需要在环境变量里加JAVA_TOOL_OPTIONS,-Dfile.encoding=UTF-8,系统级直接搞定就不会乱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很简单,只需要在环境变量里加JAVA_TOOL_OPTIONS,-Dfile.encoding=UTF-8,系统级直接搞定就不会乱码了

这个已经用上了,但是我之前的设置里还是会乱码,可能是因为keil5里面用的2312导致的,我现在全改成u8,串口也用能调u8的,就不会再出这个问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