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知识] 一个Socket可以既发送单播数据也发送组播数据吗??

楼主(2023-08-24):
各位大佬,使用LWIP协议栈在调试UDP通信的时候把一个Socket绑定了组播发送,但是又使用这个socket进行单播发送数据。这样做抓包发现网络上只有组播数据没有单播数据(端口做了镜像可以抓到单播数据)。想问一下一个socket可以既发送组播数据也发送单播数据吗?

网友:
查了下,配置位INADDR_ANY就可以

                   INADDR_ANY就是指定地址为0.0.0.0的地址,这个地址事实上表示不确定地址,或所有地址,
                   任意地址。用在这里的话就表示监控端口号为ddr.sin_port的所有IP地址消息。
                addr.sin_addr.s_addr = INADDR_AN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