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解决Microsoft Store微软商店Guix Studio无法下载的问题

楼主(2023-08-24):
将电脑国家修改成国外立马就可以获取成功,GuiX Studio获取网站

https://apps.microsoft.com/store ... amp;gl=cn&rtc=1

网友:
厉害,这个办法好,

网友:
这个办法好,我已经下载成功了。

网友A(2024-01-16):
这个软件不能下载,只能安装?我打开应用商店,出现的只有安装选项,点一下后自动安装了,都不知道安装在哪里了,也不知道文件下载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软件不能下载,只能安装?我打开应用商店,出现的只有安装选项,点一下后自动安装了,都不知道安装在哪 ...
不喜欢应用商店的玩法,使用这个。

已经开源了,可以直接生成本地exe

将开源免费进行到底,ThreadX开源电脑端GUIBuilder图形开发工具GUIX Studio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d=122270&fromuid=58

网友B(2024-04-20):
貌似这个方法只能在 区域设置为 德国时且在 应用商店里面打开才有效啊,

如果从之前安装的老版本里面打开的话, 版本还是以前的老版本的, 貌似没有更新到最新版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貌似这个方法只能在 区域设置为 德国时且在 应用商店里面打开才有效啊,

如果从之前安装的老版本里面 ...

也可以考虑直接生成,生成的是最新版的exe

将开源免费进行到底,ThreadX开源电脑端GUIBuilder图形开发工具GUIX Studio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2270&fromuid=58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可以考虑直接生成,生成的是最新版的exe

将开源免费进行到底,ThreadX开源电脑端GUIBuilder图形开发 ...

貌似终于找到了 更新后能够继续使用最新版本的方法,

就是在 使用本帖的方法之前先安装 GUIXStudio_6.2.7.0_neutral_~_8wekyb3d8bbwe.AppxBundle  这个离线安装文件, 再使用本帖子的方法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