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 运行过程中中断重定向 NVIC_SetVector 未生效

楼主(2023-08-24):
STM32F407 在main函数运行过程中,使用 NVIC_SetVector 进行中断重定向,但是发现没有生效,还是原有的中断处理函数被调用,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仅设置还不行,还得把向量表复制过来才行。

我这个是把整个向量表复制到了RAM空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仅设置还不行,还得把向量表复制过来才行。

我这个是把整个向量表复制到了RAM空间。

直接用 SCB->VTOR = 偏移地址    也是可以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 SCB->VTOR = 偏移地址    也是可以的吧

对,你调用的函数 NVIC_SetVector 就是配置的这个。

网友:
看实现

/**
  \brief   Set Interrupt Vector
  \details Sets an interrupt vector in SRAM based interrupt vector table.
           The interrupt number can be positive to specify a device specific interrupt,
           or negative to specify a processor exception.
           VTOR must been relocated to SRAM before.
  \param [in]   IRQn      Interrupt number
  \param [in]   vector    Address of interrupt handler function
 */
__STATIC_INLINE void __NVIC_SetVector(IRQn_Type IRQn, uint32_t vector)
{
  uint32_t vectors = (uint32_t )SCB->VTOR;
  (* (int *) (vectors + ((int32_t)IRQn + NVIC_USER_IRQ_OFFSET) * 4)) = vector;
  __DSB();
}

是将修改中断向量表中的值,但默认中断向量表中的值是放在flash中的,不能修改,而且注释也说了修改在SRAM中的中断向量表

1. 根据硬汉老师的,将中断向量表复制一份到RAM中,修改 SCB->VTOR 让它指向这个新的中断向量表
2. 调用 NVIC_SetVector 将新的中断函数的地址取代默认的中断函数

话说,直接直接调用NVIC_SetVector尝试去修改flash的内容没有触发异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你调用的函数 NVIC_SetVector 就是配置的这个。

硬汉哥 是不是在HAL_Init之前配置 SCB->VTOR 就不用memcpy拷贝了 我这边的boot 和 app就没有拷贝也能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