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_USB 双向通信

楼主(2023-08-25):
做USB的双向通信使用RL_USB设备模式中的HID还是CUSTOM CLASS

网友A:
与电脑端的双向通信吗,一般用HID,CDC bulk等均可。

网友(2024-04-12):
引用 网友A:
与电脑端的双向通信吗,一般用HID,CDC bulk等均可。

兄弟你说的这种指的是发送到PC且不需要人为手动在PC端IN的那种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