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零中断延迟的问题

楼主(2023-08-26):
汉哥,这里图片中提到了关闭中断之后就得不到及时执行了,但是我看内核参考手册里面说有中断悬起寄存器可以保存中断的状态,直到该中断优先级最高的时候就会得到执行,是不是冲突了呀

网友A:
不行,比如我们串口中断接收数据,如果你中断关闭了会,关闭期间的数据都无法得到接收了。

楼主:
也就是关闭中断之后,所有和中断相关的寄存器都失能了是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比如我们串口中断接收数据,如果你中断关闭了会,关闭期间的数据都无法得到接收了。

如果关闭期间只有一个字节数据的话应该还是安全的吧?收到数据串口接收中断标志被置位,虽然中断不能被执行,但是会被悬起,开了中断之后就会进中断,串口数据寄存器的数据应该也还在的吧。

网友:
“零中断延时”怎么实现的?
我在RTX5文档上只看到“RTX5 implements a low-latency preemptive scheduler. ”

网友:
其他系统实现:embOS - Zero Interrupt Laten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