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ink] Clion进行STLINK的下载时报错,使用CubeProgrammer必须使用非常规设置 如何解决

楼主(2023-08-27):
我用CLion进行STM32的开发时,使用的Stlink,相关配置也是常规的设置,编译正常,但是下载报错,报错如下
Open On-Chip Debugger 0.12.0 (2023-07-12) [https://github.com/sysprogs/openocd]
Licensed under GNU GPL v2
libusb1 09e75e98b4d9ea7909e8837b7a3f00dda4589dc3
For bug reports, read
        http://openocd.org/doc/doxygen/bugs.html
Info : The selected transport took over low-level target control. The results mi
ght differ compared to plain JTAG/SWD
none separate
Info : clock speed 10000 kHz
Info : STLINK V2J42S7 (API v2) VID:PID 0483:3748
Info : Target voltage: 3.226047
Info : [stm32f4x.cpu] Cortex-M4 r0p1 processor detected
Info : [stm32f4x.cpu] target has 6 breakpoints, 4 watchpoints
Info : gdb port disabled
Info : Unable to match requested speed 2000 kHz, using 1800 kHz
Info : Unable to match requested speed 2000 kHz, using 1800 kHz
Error: timed out while waiting for target halted
embedded:startup.tcl:1467: Error: ** Unable to reset target **
in procedure 'program'
in procedure 'program_error' called at file "embedded:startup.tcl", line 1504
at file "embedded:startup.tcl", line 1467

没办法我切换到STM32CubeProgrammer,常规的选择不行,报错如下:
16:39:33 : UR connection mode is defined with the HWrst reset mode
  16:39:35 : ST-LINK SN  : 57FF6A064989575224521687
  16:39:35 : ST-LINK FW  : V2J42S7
  16:39:35 : Board       : --
  16:39:35 : Voltage     : 3.24V
  16:39:35 : Error: ST-LINK error (DEV_TARGET_RESET_ERR)

必须要将mode设置为Hot Plug才可以连接到Target
16:40:35 : UR connection mode is defined with the HWrst reset mode
  16:40:35 : ST-LINK SN  : 57FF6A064989575224521687
  16:40:35 : ST-LINK FW  : V2J42S7
  16:40:35 : Board       : --
  16:40:35 : Voltage     : 3.24V
  16:40:35 : SWD freq    : 4000 KHz
  16:40:35 : Connect mode: Hot Plug
  16:40:35 : Reset mode  : Hardware reset
  16:40:35 : Device ID   : 0x413
  16:40:35 : Revision ID : Rev 2.0
  16:40:35 : Debug in Low Power mode is not supported for this device.
  16:40:35 : UPLOADING OPTION BYTES DATA ...
  16:40:35 :   Bank          : 0x00
  16:40:35 :   Address       : 0x40023c14
  16:40:35 :   Size          : 4 Bytes
  16:40:35 : UPLOADING ...
  16:40:35 :   Size          : 1024 Bytes
  16:40:35 :   Address       : 0x8000000
  16:40:35 : Read progress:
  16:40:35 : Data read successfully
  16:40:35 : Time elapsed during the read operation is: 00:00:00.007

openocd

openocd

网友:
Clion配Daplink整理过一个说明,供参考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9339

楼主:
我参考Stlink看下

网友:
我大概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你可能还需要贴出cfg配置文件帮住大家了解更多的信息。
首先log信息里已经提示了你Error: timed out while waiting for target halted。意思就是说它等待halt命令超时了(也意味着你并没有执行halt命令)。这个行为取决于你的配置文件,如果是ST-Link,下载其实很简单,只需要cfg文件里写上
source [find interface/stlink.cfg]
source [find target/stm32f4x.cfg]
这两行即可,剩余的工作,CLion会帮你做好。
你也可以添加额外的信息,根据你的log信息,可以知道你的下载器的速率是1800KHz
也看到了你的log信息里提示到reset的问题,不过先把halt命令超时解决吧。

楼主:
还是不行
不知道是不是我手上的Stlink的问题还是开发板的问题,感觉是开发板上的IC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报错信息

报错信息

我的配置

我的配置

网友:
你图片中的localhost:3333 gdb服务器等等s设置,完全背离了CLIon这个功能的初衷,虽然这样也能搞,但是不应应对这种简单的下载需求的。如果每次新建一个工程都要填入openocd的位置,并且启动他的调试然后下载,这太多余了。
站在CLion开发者的角度来看,这个功能肯定是完备的,你额外做的修改完全是不必要的。
比较符合常理的做法是,创建一个STM32工程,然后openocd的配置是默认的,不需要修改,然后你的cfg文件按我前面说的来写,然后看看再看看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