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STM32输入ADC输入阻抗对误差的影响!

楼主(2023-08-27):
STM32内部CADC为4pf,fADC为21M,Ts为480-0.5,N为12,RADC为6k。计算出来RAINMAX大约为588k的电阻,但实际电路中我使用的RAIN为1k的电阻。ADC输入大约0.2mv的波动,参考电压也很稳定,但是输出有7mv的波动(12位的分辨率,0.8mv),请问ADC的输入阻抗不匹配,对精度的影响很大吗?选择1:降低采样周期(采样周期为480个,片面的理解采样周期越长,误差越小)??选择2:更换输出阻抗电阻??

网友A:
精度可以适当校准解决。

当前关键点还是实测下你波形实际输出效果,看看波动大不大,可以测量个纽扣电池试试。这种的输出也有7mV的波动不。

另外你的稳压基准波动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度可以适当校准解决。

当前关键点还是实测下你波形实际输出效果,看看波动大不大,可以测量个纽扣电池 ...

好的,谢谢!我使用电压表测量的输入在0.2mv的跳动,基准电压也是在0.2mv的跳动,是不是这种方式不行?需要使用示波器查看波形的变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我使用电压表测量的输入在0.2mv的跳动,基准电压也是在0.2mv的跳动,是不是这种方式不行?需 ...

对,使用12bit或者16bit分辨率示波器测试峰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使用12bit或者16bit分辨率示波器测试峰峰值。

还有一点STM32F407的ADC,是不是误差相对较大一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一点STM32F407的ADC,是不是误差相对较大一些??

差不多能有10bit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能有10bit精度。

是不是若是用12位的分辨率(3.3/4096=0.8mv),差不多能有10bit的精度,就是4*0.8=3.2mv的波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若是用12位的分辨率(3.3/4096=0.8mv),差不多能有10bit的精度,就是4*0.8=3.2mv的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