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A] 通过DMA改变PWM占空比NORMAL模式下不工作

楼主(2023-08-28):
我想采用DMA改变PWM波的占空比,代码如下,将DMA模式设置为循环模式能够输出设定的占空比的波形,但是改成NORMAL模式就什么输出也没有了,调试时定时器CCR2的值也没有任何变化,想请教下是什么原因了?

#define NUM 24

ALIGN_32BYTES (uint32_t send_Buf[NUM] )= {0};

void main(void)
{
    MX_TIM4_Init();

    for(uint8_t i=0;i<NUM;i++)
   {
    send_Buf[i]=5*i+10;
    }

SCB_CleanDCache_by_Addr((uint32_t *) send_Buf, sizeof(send_Buf) );

while(1)
{
        HAL_TIM_PWM_Start_DMA(&htim4, TIM_CHANNEL_2, (uint32_t *)send_Buf, NUM);
        bsp_DelayMS(100);
}

static void MX_TIM4_Init(void)
{
      TIM_MasterConfigTypeDef sMasterConfig = {0};
      TIM_OC_InitTypeDef sConfigOC = {0};

        /*GPIO 初始化*/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__HAL_RCC_GPIOD_CLK_ENABLE();
//        HAL_GPIO_WritePin(GPIOD, GPIO_PIN_13, GPIO_PIN_RESET);
        /*Configure GPIO pin : PD13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13;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2_TIM4;
        HAL_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

                /*DMA初始化*/
        __HAL_RCC_DMA1_CLK_ENABLE();

        hdma_tim4_ch2.Instance = DMA1_Stream0;
        hdma_tim4_ch2.Init.Request = DMA_REQUEST_TIM4_CH2;
        hdma_tim4_ch2.Init.Direction = DMA_MEMORY_TO_PERIPH;
        hdma_tim4_ch2.Init.PeriphInc = DMA_PINC_DISABLE;
        hdma_tim4_ch2.Init.MemInc = DMA_MINC_ENABLE;
        hdma_tim4_ch2.Init.PeriphDataAlignment = DMA_PDATAALIGN_WORD;
        hdma_tim4_ch2.Init.MemDataAlignment = DMA_MDATAALIGN_WORD;
        hdma_tim4_ch2.Init.Mode = DMA_NORMAL;
        hdma_tim4_ch2.Init.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hdma_tim4_ch2.Init.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hdma_tim4_ch2.Init.FIFOThreshold = DMA_FIFO_THRESHOLD_FULL;
        hdma_tim4_ch2.Init.MemBurst = DMA_MBURST_SINGLE;
        hdma_tim4_ch2.Init.PeriphBurst = DMA_PBURST_SINGLE;

        __HAL_LINKDMA(&htim4,hdma[TIM_DMA_ID_CC2],hdma_tim4_ch2);

        if (HAL_DMA_Init(htim4.hdma[TIM_DMA_ID_CC2]) != HAL_OK)
        {
                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HAL_NVIC_SetPriority(DMA1_Stream0_IRQn, 0, 0);
        HAL_NVIC_EnableIRQ(DMA1_Stream0_IRQn);

        __HAL_RCC_TIM4_CLK_ENABLE();
        /*TIM4使用的是APB1时钟,因为APB1 prescaler != 1, 所以 APB1上的TIM4CLK = APB1 x 2 = 200MHz;*/
        /*TIM4CLK = 200MHz/(Period + 1) / (Prescaler + 1)*/
        htim4.Instance = TIM4;
        htim4.Init.Prescaler = 0;
        htim4.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htim4.Init.Period = 249;
        htim4.Init.RepetitionCounter=0;
        htim4.Init.ClockDivision = TIM_CLOCKDIVISION_DIV1;
        htim4.Init.AutoReloadPreload = TIM_AUTORELOAD_PRELOAD_DISABLE;
        if (HAL_TIM_PWM_Init(&htim4) != HAL_OK)
        {
          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sConfigOC.OCMode = TIM_OCMODE_PWM1;
        sConfigOC.Pulse = 0;
        sConfigOC.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sConfigOC.OCFastMode = TIM_OCFAST_DISABLE;
        sConfigOC.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sConfigOC.OCNIdleState = TIM_OCNIDLESTATE_RESET;

        if (HAL_TIM_PWM_ConfigChannel(&htim4, &sConfigOC, TIM_CHANNEL_2) != HAL_OK)
        {
          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DMA1 stream0 global interrupt.
  */
void DMA1_Stream0_IRQHandler(void)
{
  HAL_DMA_IRQHandler(htim4.hdma[TIM_DMA_ID_CC2]);
}

// PWM DMA 完成回调函数
void HAL_TIM_PWM_PulseFinishedCallback(TIM_HandleTypeDef *htim)
{
        HAL_TIM_PWM_Stop_DMA(&htim4, TIM_CHANNEL_2);
}

网友A:
看下你的CCR寄存器值是不是一直是0,一直是0是不可以的。

网友B:
Normal模式,传完一轮就停止了,看你TIM频率是不分频,会不会其实已经有波形了,但是没观察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你的CCR寄存器值是不是一直是0,一直是0是不可以的。

对,就是一直是0,但是在循环模式下,就可以按设置的变化,这个NORMAL模式不是单次吗,不知道为啥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Normal模式,传完一轮就停止了,看你TIM频率是不分频,会不会其实已经有波形了,但是没观察到

应该不会,normal模式时,加了个while循环,有输出的话能观察到,调试时CCR就一直是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不会,normal模式时,加了个while循环,有输出的话能观察到,调试时CCR就一直是0

你的中断回调还加了stop,你的重新启动和这个stop没有同步关系,容易出问题。把这个 HAL_TIM_PWM_Stop_DMA(&htim4, TIM_CHANNEL_2);删掉,Normal不需要stop。

另外Cache可以考虑自己关闭了测试下,SCB_DisableDCach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中断回调还加了stop,你的重新启动和这个stop没有同步关系,容易出问题。把这个 HAL_TIM_PWM_Stop_DM ...

测试了下,关闭DCache确实有用,我其实是想实现PWM波需要的时候才输出,如果把HAL_TIM_PWM_Stop_DMA(&htim4, TIM_CHANNEL_2);删掉的话,就变成循环输出了。
目前把DCache关掉,保留HAL_TIM_PWM_Stop_DMA(&htim4, TIM_CHANNEL_2);可以实现需要的时候输出。不过如果需要开DCache怎么办了?不能这么一直关着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