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TCPnet] 【求助】RTX5+RL-TCPnet收发回环实验运行一段时间后会死机的问题
菜鸟在飞

楼主(2023-08-29):
问题描述:我下载了硬汉的《V7-1006_RL-TCPnet V7.X实验_TCP服务器(RTX5)》这个历程将应用部分改为了 接收到内容立即将其发出,运行一段时间后会死机
回调函数中接收事件代码如下:
                case netTCP_EventData:
                        Mybuf[Buff_Index].Buf_len = len;
                  while(count < len)
                        {
                                Mybuf[Buff_Index].sendbuf[count] = buf[count];
                                count++;
                        }
                        Mybuf[Buff_Index].sendbuf[count+1] = 0;
                        count=0;
                        Buff_Index = (Buff_Index+1)%8;
                        Recv_Flag=1;
                        break;
发送部分代码如下

关于rtx debug时各项任务信息如下

这里堆栈信息出现UNknown怀疑是从这里溢出的,测试多次了总是从出现这个情况

网络调试助手设置:
10ms发送一次,每次数据大概是2k这样,主要是测时接收超过1440大小的情况
发生死机后串口助手打印的堆栈信息:

In Hard Fault Handler
SCB->HFSR = 0x40000000
Forced Hard Fault
SCB->CFSR = 0x00008200
Bus fault:
R0 = 0x24020224
R1 = 0x24023188
R2 = 0x04480000
R3 = 0x00000000
R12 = 0x0800fffd
LR = 0x080009e1
PC = 0x0801001e
PSR = 0x4100000b

关于调试信息大概就是这么多。
救救孩子吧,调一个礼拜了还是有问题

网友A:
这两天不忙了,我帮楼主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天不忙了,我帮楼主测试下。

好的,非常感谢您。我到目前为止怎么都不行,实在是没有什么办法了。

网友A:
帮你看了,这个程序做的不好,回调是在另一个任务里面执行的,你可以考虑在case netTCP_EventData:      消息里面发个消息队列通知你的发送任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看了,这个程序做的不好,回调是在另一个任务里面执行的,你可以考虑在case netTCP_EventData:      消 ...

不好意思,才看到您的回帖。您的意思是tcp_cb_server()这个函数与TCPnetTest()z这其实是两个任务执行的函数吗?而我在接收到数据并且做好数据的转移后,通过消息来使这两个线程收发同步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才看到您的回帖。您的意思是tcp_cb_server()这个函数与TCPnetTest()z这其实是两个任务执行的函 ...

对,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