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SDIO] 分享STM32H7外加电平转换芯片实现SDR50工作模式的硬件设计

楼主(2023-08-29):
这是单位中实际完成开发的一个项目,通过使用电平转换芯片NVT4858,最终基于STM32H7实现了SD卡SDR50工作模式。

NVT4858有QFN封装,因此对于焊接相对比较友好,不过需要注意的是NVT4858在HOST端的推荐电压不超过1.98V。因此,在实际的设计中,STM32H7的工作电压为1.8V,这样便与NVT4858相匹配。

根据SDIO的相关文档 Part1_Physical_Layer_Simplified_Specification_Ver9.00 中有关于设定SDIO进入UHS-I模式的要求,SD卡在上电后,IO电平需要为3.3V在发送ACMD41以及CMD11之后,如果卡满足要求方可进入1.8V模式。由于NVT4858不带有内部LDO,因此还需要通过配合LDO控制SDIO的电平。不过需要注意的是,3.3V和1.8V只是SD卡IO电压,SD卡的工作电压需要保持3.3V。另外,SD在进入1.8V模式之后,无法再通过CMD0进行复位到3.3V工作模式,只能通过断电再上电的方式进行。

Part1_Physical_Layer_Simplified_Specification的相关截图:
实际设计的LDO电路以及供电控制电路:
NVT4858 电路:
由STM32H7规格书中可以查询到1.8V工作电压下,在负载10PF的时候,最大输出频率为175MHz。NVT4858规格书中在HOST侧负载电容典型值7pF,不过考虑到走线等其他因为,SD卡最终工作频率为100Mhz,从而实现了SDR50工作模式。 SDIO

网友A: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楼主有批量测试文件读写速度没,可以做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楼主有批量测试文件读写速度没,可以做到多少

这个项目是给公司实现带FTP的bootload,由于软件是另外软件工程师开发的,再加上公司制度方面的原因,代码这边比较难发出来。
FTP内网下载我试过,如果是普通的SANDISK白卡,大概5M多一点,如果我是相机里面用的SANDISK Exterme Pro,大概6M-6.5M左右。
协议栈为了节约FLASH空间,用的是魔改的uip,实现了滑动窗口功能。
下载截图:
Ipref测速截图,因为加大了接收窗口,所以接收速度是可以做到基本跑满的。另外协议栈的发送部分了解到,配套最新的库实现的是类似cubeMX生成LWIP代码的零拷贝方式。不过H7的MAC带了TSO功能,但是看了下勘误手册,这方面似乎存在一些问题,所以还是没有用上去。如果可是实现TSO功能,那么发送的速度理论上还会再块一点点。

网友B:
谢谢分享,这种1.8v的高速卡,也需要对应的SDXC控制器支持才行吧

之前评估过HPM Mini开发板子上的SD卡,确实很快,电平切换控制电路也比较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项目是给公司实现带FTP的bootload,由于软件是另外软件工程师开发的,再加上公司制度方面的原因,代 ...

感谢。

FTP就是这个速度,基本6MB左右。你的SD卡使用外置PHY芯片,后面你们可以测试下,速度可以非常快,几十MB问题不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这种1.8v的高速卡,也需要对应的SDXC控制器支持才行吧

之前评估过HPM Mini开发板子上的SD卡, ...

这个是裸机测试速度吧,没有使用文件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裸机测试速度吧,没有使用文件系统。

是的,没用文件系统,仅测试块读写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