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sual Studio] 如何关闭任务栏图标上显示的路径呢

楼主(2023-08-29):
测试系统:win10 22h2和win10 21h2最新版,都有这个路径提示

如题,不管是notepad++还是vscode,还是source insight等等软件,当软件最小化时把鼠标放到图标上面,等待几秒钟,预览窗口上面就会出现图标打开的文件的路径,这个路径显示能关闭吗?哪位遇到过,谢谢先

网友A:
没有看到,只有个简短的标题。
更新,鼠标放在缩略图里确实有:
关闭完整路径显示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到,只有个简短的标题

你这个看着像win11?而且要多放几秒才出来

我的是win10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个看着像win11?而且要多放几秒才出来

我的是win10

Win11也有这几个提示。确实要静止等待几秒才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11也有这几个提示。确实要静止等待几秒才有。

硬汉哥这个路径提示能关闭不,网上搜不到解决方法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汉哥这个路径提示能关闭不,网上搜不到解决方法啊

没找到修改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