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A] STM32H743——DMAMUX同步触发和外部触发的一些疑问

楼主(2023-08-29):
1、DMAMUX的同步触发和外部触发都有类似的结构体成员 RequestNumber ,它代表产生一次触发信号,可以连续执行DMA的次数,

对于DMA的模式在Normal和Circular来讲,会不会影响工作过程?,比如此时DMA工作在Circular模式下,假如RequestNumber=5次,

那DMA只要开启后就不会停下来了,会自动进行下一次搬运过程,那么这个时候的RequestNumber的个数是不是就没有意义了???

2、我只是在CubeMx找到了同步触发的DMA配置选项(如下图),外部信号触发的配置选项没有找到,是不是CubeMx没做?

3、由于DMAMUX的同步触发和外部触发的触发源是一样的,实际使用中,该如何确定是用同步触发还是外部触发功能?

网友A:
1、RequestNumber是以最快速度连续访问的次数,比如我们定时器1KHz触发DMA,你这里配置为5的话,可以定时器触发1次,连续5次DMA传输。

2和3,看这个帖子:

区分STM32H7的DMAMUX中同步触发源和外部触发源以及配套的几个实战案例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8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1、RequestNumber是以最快速度连续访问的次数,比如我们定时器1KHz触发DMA,你这里配置为5的话,可以定时器 ...

我可不可以理解为,假如1KHZ触发DMA,RequestNumber=5,若此时的DMA_SxNDTR=3的话,每1ms触发5次DMA请求,,每次DMA将传输3个数据到目的地址,也就是每1ms传输3*5=15个数据到目的地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1、RequestNumber是以最快速度连续访问的次数,比如我们定时器1KHz触发DMA,你这里配置为5的话,可以定时器 ...

硬汉哥,感觉RequestNumber和Circular是不是有点冲突,因为circular只要有一个DMA请求来不就一直循环下去吗,开启DMA搬运完后又自动开启下一轮传输,那这样怎么还能做到周期性触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可不可以理解为,假如1KHZ触发DMA,RequestNumber=5,若此时的DMA_SxNDTR=3的话,每1ms触发5次DMA请求 ...

理解有点偏差,RequestNumber=5的话,是每ms触发1次,每次DMA以最快速度,连续进行5次DMA传输。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汉哥,感觉RequestNumber和Circular是不是有点冲突,因为circular只要有一个DMA请求来不就一直循环下去 ...

不冲突。Circular只是用于控制循环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冲突。Circular只是用于控制循环传输。

我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