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USBX问题

楼主(2023-08-30):
硬件:STM32H743II
环境:ThreadX  + USBX(CDC)

硬件上自带两个USB接口,使用USBX Host CDC ACM模式,参照ST官方量程,单个USB接口使用收发数据正常,两个同时用,只有一个正常,在USBX_APP_Host_Init函数中谁先初始化谁正常使用。
如果需要两个同时使用,需要怎么配置!?

网友A:
当前好像官方还没有分享两个USB同时使用的案例,只能自己摸索下了,或者CubeMX USBX配置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前好像官方还没有分享两个USB同时使用的案例,只能自己摸索下了,或者CubeMX USBX配置试试。

好吧,先模式下看看,不行就使用两个USB协议栈,一个USBX,一个CherryUSB,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吧,先模式下看看,不行就使用两个USB协议栈,一个USBX,一个CherryUSB,

RL-USB我有做同时使用的。

基于STM32H7的RTX5+RL-USB+RL-FlashFS+RL-TCPnet+emWin6.x综合模板发布,含MDK AC5和AC6,升级至V1.1(2021-03-01)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0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RL-USB我有做同时使用的。

基于STM32H7的RTX5+RL-USB+RL-FlashFS+RL-TCPnet+emWin6.x综合模板发布,含 ...

RL-USB需要版权吧。我这边只有MDK基础版,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RL-USB需要版权吧。我这边只有MDK基础版,不知道行不行

先做好,然后使用DAPLINK的USB库替换即可,DAPLINK的USB库是用的RL-USB实现的,DAPLINK的源码是随意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