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PID调节PWM的占空比,进而控制MOS管的关断,最终稳定电流

楼主(2023-08-30):
假如外部电路输入100A的电流,我需要限流在10A,PID调节好参数,控制PWM的占空比,从而控制MOS管的关断,最终限制电流在10A左右!!。在PWM的低电平期间MOS管关闭了,为什么还有10A的电流啊(MOS管导通的时间占了90%)?一开始理解10A的电流是在1s内的平均值,但是用示波器抓电流,MOS管关闭期间电流也一直存在的啊?还有一个疑问MOS管导通的时间占了90%,为什么100A的电流限流在10A,MOS管的导通时间占了那么长,不应该是MOS管关闭的时间占了久吗??另外借硬汉哥的平台找一个做BMS的老师,有偿质询一些问题。大佬看我提问的问题也应该知道我质询问题的层次了!!

楼主:
左端是输入,右端是输出,这条电路在电源的负极和负载的负极之间(PACK-就是GND),电源的正极和负载的正极是直接连接的。当系统输入电流在100A以下时,截图上部的Q17MOS管导通运行,当输入电流大于100A时,Q17MOS管关闭,PWM开始工作,即截图中下面的Q26MOS管开始工作。

网友:
电路图呢?

楼主:
你好,这是大体的电路图,谢谢解答!

网友A:
光耦那部分好像没画清,不过PWM至低,光耦导通,17V加到G级那确实会导通呀。还有一个问题,你强行快速关MOS管的话,你电感会产生感应电动势,会产生高电压。

网友B:
    光耦不行吧,用运放+比较器,搜索关键字 逐波限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耦不行吧,用运放+比较器,搜索关键字 逐波限流

PWM的频率为30KHz(33.3us),在外部电流为100A时,PID调节PWM的占空比,疑问的是PWM导通光耦的时间占了90%,才控制MOS管通过10A的电流,这里不理解!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耦那部分好像没画清,不过PWM至低,光耦导通,17V加到G级那确实会导通呀。还有一个问题,你强行快速关MOS ...

详细的电路优化,暂时没有考虑,后续慢慢优化。主要有一点疑问:PWM的频率设置为30KHz(33.3us),一开始MOS管通过100A的电流,PID调节PWM的占空比,控制MOS管的关断和闭合,问题是PWM输出低电平占比90%时,才控制MOS管输出10A的电流,这个有疑问?PWM的低电平输出占比90%时,光耦导通的时间约30us时,才让MOS管输出10A的电流。还有一点就是当外部电压高的时候,PID调节响应的也快,可能是电流受控于电压差,压差越高,调节越快(一开始通100A电流时,瞬间关闭MOS,PID调节控制PWM直到稳定在10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耦不行吧,用运放+比较器,搜索关键字 逐波限流

PWM的低电平输出占比90%时,光耦导通的时间约30us时,才让MOS管输出10A的电流。还有一点就是当外部电压高的时候,PID调节响应的也快,可能是电流受控于电压差,压差越高,调节越快(一开始通100A电流时,瞬间关闭MOS,PID调节控制PWM直到稳定在10A左右)

网友C:
这都没形成环路吧,控制MOS管在线性放大区 就能控制电流了.不懂你这PWM 做什么的,
你这个和电子负载,电源的原理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都没形成环路吧,控制MOS管在线性放大区 就能控制电流了.不懂你这PWM 做什么的,
你这个和电子负载,电 ...

这个只是摘取了电路的一部分,是公司的电路图,我不能粘贴出来!MOS管控制的是主回路,当主回路中有大电流时,需要PWM控制MOS的栅极,进而控制MOS的关断,从而使大电流下降下来,就是限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都没形成环路吧,控制MOS管在线性放大区 就能控制电流了.不懂你这PWM 做什么的,
你这个和电子负载,电 ...

而且PWM输出有效电平时,是17V的电压加到了MOS管的栅极,应该是在饱和区了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只是摘取了电路的一部分,是公司的电路图,我不能粘贴出来!MOS管控制的是主回路,当主回路中有大电 ...

他的意思是应该让MOS管工作在恒流区,然后再控制 U_GS,  因为MOS管在恒流区的模拟特性就是 I_D 受 U_GS 控制。
而你现在的做法是控制 U_GS 让 MOS 管在夹断区和恒流区不断跳变,这是MOS管的开关特性。

网友B:
感觉这电路有问题,你电感是怎么充放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电路有问题,你电感是怎么充放电的?

这个电路图

楼主:
这是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耦那部分好像没画清,不过PWM至低,光耦导通,17V加到G级那确实会导通呀。还有一个问题,你强行快速关MOS ...

在帖子中我已经截图实际的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都没形成环路吧,控制MOS管在线性放大区 就能控制电流了.不懂你这PWM 做什么的,
你这个和电子负载,电 ...

在帖子中,我已经粘贴了实际的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他的意思是应该让MOS管工作在恒流区,然后再控制 U_GS,  因为MOS管在恒流区的模拟特性就是 I_D 受 U_GS  ...

在帖子中我已经粘贴了实际的电路图,您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耦那部分好像没画清,不过PWM至低,光耦导通,17V加到G级那确实会导通呀。还有一个问题,你强行快速关MOS ...

您好,我已经在帖子中重新上传了电路图,现在需要审核,请您帖子中浏览下,因为还没有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耦不行吧,用运放+比较器,搜索关键字 逐波限流

您好,我已经在帖子中重新上传了电路图,现在需要审核,请您帖子中浏览下,因为还没有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都没形成环路吧,控制MOS管在线性放大区 就能控制电流了.不懂你这PWM 做什么的,
你这个和电子负载,电 ...

您好,我已经在帖子中重新上传了电路图,在帖子的顶楼。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他的意思是应该让MOS管工作在恒流区,然后再控制 U_GS,  因为MOS管在恒流区的模拟特性就是 I_D 受 U_GS  ...

您好,我已经在帖子中重新上传了电路图,在帖子的顶楼。

网友:
你这两个MOS管接负线上,电流是从右到左的,MOS管关不断(有体二极管,还有DZ5)……

楼主(2023-10-07):
引用 网友D:
他的意思是应该让MOS管工作在恒流区,然后再控制 U_GS,  因为MOS管在恒流区的模拟特性就是 I_D 受 U_GS  ...

是的,就是控制MOS管在夹断区和横流区之间不断跳变,问题是在MOS管关闭时,用示波器还能观察到电流,这一点是有疑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