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 求助FATFS文件系统电脑端软件工具

楼主(2023-08-31):
各位大佬,有没有电脑端的FATFS文件系统读取工具可以共享一下啊。

就是比如把SPI-FLASH芯片里面的FATFS文件系统读出来一个BIN文件。在电脑端用软件工具挂载BIN文件读取BIN文件中的文件信息。
有这样的工具吗

网友A:
随意找个板子,模拟U盘,电脑端保存镜像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意找个板子,模拟U盘,电脑端保存镜像即可。

单个字都认识,怎么连在一起都不知道在说什么呢:
我现在是手上有个SPI-FLASH芯片读出的BIN文件。里面就是一个FATFS的文件系统。
就是想用软件打开这个文件系统看下里面有哪些文件。同时,看下能不能增加一个JPG的LOGO文件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个字都认识,怎么连在一起都不知道在说什么呢:
我现在是手上有个SPI-FLASH芯片读出的BIN文件。里面 ...

SPI Flash模拟U盘功能,电脑识别U盘功能后,就可以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