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L496的ov5640分辨率修改问题

楼主(2023-08-31):
移植了正点原子的HAL库例程,系统时钟选用64M,像素时钟选用24M,320*240分辨率的时候没有问题,修改到640*480分辨率时,debug是OVR_MIS寄存器表示数据缓冲区溢出。dma的函数HAL_DCMI_Start_DMA里是根据数据长度来开启dma循环模式。在320*240的时候调更低的像素时钟或者系统时钟调到80M时都会出现没有数据的情况,像素时钟调到32M会出现有dcmi数据但找不到图像数据的头尾而导致失败。

网友:
之前7670做的测试,除了DCMI时钟,主要还是摄像头的PLL时钟配置

	emWin的情况下64MHz和48MHz稳定,72MHz不行,快了,容易错误
	6B寄存器  bit6:7
			00 bypass PLL
			01 X4
			10 X6
			11 X8

	11寄存器  bit7 保留
			  bit6 直接使用外部时钟
			  bit5:0
			  实际内部时钟的输出 = Finputclk / (bit[5:0] + 1)

	摄像头晶振是24MHz ,当前配置24 * 8 / 3 = 64MHz
	*/
	{0x11, 0x02},
	{0x6b, 0x40},

648*4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