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F103我想用rand生成随机数,为啥添加srand(time(NULL));函数程序卡死不运行了

楼主(2023-08-31):
STM32F103我想用rand生成随机数,为啥添加srand(time(NULL));函数程序卡死不运行了

网友A:
没记错的话,MDK里面执行time函数好像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记错的话,MDK里面执行time函数好像有问题。

那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
换个种子,采集个ADC悬空电压值就很好。

网友:
srand里面随便写一个值,不要获取time,就可以正常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