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读写TF卡

楼主(2023-09-01):
想问一下各位大佬,我想实现STM32F407读写1T的TF卡,有什么实现方案?

网友A:
H7系列测试过,可以的。
F4系列测试过128G的,正常。

测试ThreadX FileX文件系统配STM32F4驱动64GB和128GB SD卡也没问题,使能exFAT即可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438

楼主:
引用 网友A:
H7系列测试过,可以的。
F4系列测试过128G的,正常。

F4系列不可以吗?

网友:
没测试过,你可以买个测试下。H7的那个1T容量是网友帮忙测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