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请教下,guix 触摸屏按下松手,有没有哪个配置为松手后执行程序的 ?

楼主(2023-09-01):
请教下,guix 触摸屏按下松手,有没有哪个配置为松手后执行程序的 ?

现在貌似按下后只要不松手就会不停的执行程序(不是滑动)

网友A:
显示屏的任意位置吗,可以考虑GUIX Studio的Screen Flow里面配置,选择松手触发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屏的任意位置吗,可以考虑GUIX Studio的Screen Flow里面配置,选择松手触发选项。

这个里面貌似只有点击事件可以使用, 其他的几个触发我试过貌似没有反应啊

但是点击事件 不是松手后执行的啊

楼主:
终于搞定了,原来是 触摸屏驱动有问题, 最终解决方法是 读取 坐标值时不用判断 int 端口状态,而是直接读取状态寄存器就完事了, 又被折腾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终于搞定了,原来是 触摸屏驱动有问题, 最终解决方法是 读取 坐标值时不用判断 int 端口状态,而是直接读取状 ...

还是读取寄存器靠谱,INT有时候不好用,略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读取寄存器靠谱,INT有时候不好用,略坑。

是的,之前想省事,可结果给自己搞了一个大坑折腾了那么久,惭愧惭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