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已经触发了NVIC Pend挂起标志的中断,可以通过函数__NVIC_ClearPendingIRQ取消挂起

楼主(2023-09-01):
如果程序里面有已经挂起的中断标志,且还没有执行,可以调用函数取消挂起,进而取消执行中断服务程序

/**
  \brief   Clear Pending Interrupt
  \details Clears the pending bit of a device specific interrupt in the NVIC pending register.
  \param [in]      IRQn  Device specific interrupt number.
  \note    IRQn must not be negative.
 */
__STATIC_INLINE void __NVIC_ClearPendingIRQ(IRQn_Type IRQn)
{
  if ((int32_t)(IRQn) >= 0)
  {
    NVIC->ICPR[(((uint32_t)IRQn) >> 5UL)] = (uint32_t)(1UL << (((uint32_t)IRQn) & 0x1FUL));
  }
}

网友:
是这样的,nvic有记忆功能,有时不手动清的话会触发一个空中断

如外设fifo空中断,这个中断标志在外设那边是自动清除的,但是nvic会记录自动清除的这个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