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stm32G030F6P6-TSSOP20封装能不能用无源晶振?

楼主(2023-09-03):
stm32G030F6P6-TSSOP20封装能不能用无源晶振?如果使用无源晶振,如何配置?我看手册应该是明确可以用无源晶振的,可是其他论坛有说不能用无源晶振的,有尝试过的大佬吗?

网友A:
已知的问题如下,要避坑才能用:
"Unstable LSI when it clocks RTC or CSS on LSE"
"PC13 signal transitions disturb LS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知的问题如下,要避坑才能用:
"Unstable LSI when it clocks RTC or CSS on LSE"
"PC13 signal transi ...

手册中没有明确不能用外部无源晶振HSE,现在看确实有点坑,48PIN以上的才支持HSE无源晶振

网友A:
你说的HSE呀,文档中确实没有特别说,只能从引脚定义看出。
还好CubeMX有限制,只能选有源晶振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HSE呀,文档中确实没有特别说,只能从引脚定义看出。
还好CubeMX有限制,只能选有源晶振模式。

嗯 看手册没看出来,板子回来验证发现巨坑。。。。。。

网友:
G0的内置时钟都精确的 主打就是不要晶振  实际产品同时上电测试一致性很好.完全满足大部分需求,通信-40度也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看手册没看出来,板子回来验证发现巨坑。。。。。。

直接用内部的HSE,正常应用都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