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20 原理图元器件封装和生成PCB不一样

楼主(2023-09-03):
最近想开始自己用AD画一块板子,学习过程中遇到了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
问题如下:
1,我的原理图:(很简单)

2.封装参数:(R1、R2、R3都是一样的)

3.问题来了,为什么生成PCB之后,PCB上 R1、R2、R3不一样呢,led也和封装的不一样?

网友:
主要看一下你的原理图中R1,R2,R3对应的PCB封装库是否一致,封装的名字是否一致,一般设置好以后,导入进PCB中,封装是跟你PCB的封装库一样的

网友:
还有一个情况是你有好几个库里都有这个名称的封装,如果是这样就需要指定用那个库的封装。

网友:
立创库你值得拥有.另外如果商用,建议切换KICAD LCEDA此类软件.
https://gitee.com/JLC_SMT/JLCSMT_LI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