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STM32H7+USB3300,测试三星512GB高速TF蓝卡读写速度

楼主(2023-09-03):
今天我在京东购买了一张三星高速TF卡,512GB蓝卡,STM32H7+USB3300做TF卡读卡器功能,使用了ST的USB MSC库,win10系统,结果如下:

可以看到,写入大文件的速度稳定在9.3MB/S以上,读取大文件的速度在13.7MB/S左右。这两个速度是我目前测试到的最高速度了,有一定的实用性,当然和USB 3.0读卡器动辄几十MB/S的读写速度还有很大距离。

同时我还有一张闪迪的1TB TF卡,电脑能识别到,但是一进行读写操作不久后,STM32H7就自动关机。不知道是不是ST的USB MSC库不支持1TB TF卡,或者需要修改库里的什么文件。

目前来看,512GB TF卡的读写操作是很稳定的,小于512GB的TF卡更不在话下。

网友:
外置个高速PHY就可以几十MB了

网友:
官方的板子为了让H7跑3.3V,都是推荐IP4856CX25这颗料,这颗料在HOST侧确实可以支持3.3V电平,但是这个料已经被NXP厂家标记为NRND物料,另外是BGA封装的。

网友:
我也有这个卡,用三星原配的读卡器,可以到160M,嗷嗷滴

楼主:
补充说明一下:以上测试是在:STM32H743IIT6 + USB3300 + uCOS-II + FATFS下进行的。

楼主(2024-04-09):
今天补充说明一下:我为了测试TF卡最高读写速度,把STM32H7的SD卡时钟设置为55MHz,但是我这张1TB TF卡不支持如此高的速度,导致连接电脑后读写失败。

前几天我把SDMMC CLK速度降下来了,读写就正常了。说明ST的USB MSC库是支持1TB TF卡的。特此说明一下,以免误导大家,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补充说明一下:我为了测试TF卡最高读写速度,把STM32H7的SD卡时钟设置为55MHz,但是我这张1TB TF卡不支 ...

牛鼻呀,貌似现在有些时日没有捣鼓 sd 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