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请教下,关于guix 的 _cbWindow_event_process 事件处理函数疑惑 ?

楼主(2023-09-04):
请教下,关于guix 的 _cbWindow_event_process 事件处理函数疑惑 ?

UINT _cbWindow_event_process (GX_WINDOW *widget, GX_EVENT *event_ptr)

GX_VERTICAL_LIST *list;
WINDOW_LIST_CONTROL_BLOCK *screen = (WINDOW_LIST_CONTROL_BLOCK *) widget;

    switch (event_ptr->gx_event_type)
    {
                                case GX_EVENT_SHOW:  //初始化完成后就会执行这个事件处理 B

                                                /* Start a timer to update current time. */
                                /*
                                        guix 定时器 更新时间计算方法
                                  1. 如果想设置 guix 定时器每秒 更新 4次,那么就是 1000/4=250 ms
                                           因为 guix 定时器的时基设置为 2ms,所以需要设置定时器的参数为:
                                     方法如下:
                                             a. 第三个为 1,第四个为 125 , 计算方法 250ms/2ms(1*2=2ms)=125
                                       b. 第三个为 5 , 第四个为 25 , 计算方法 250ms/10ms(5*2=10ms) = 25
                                       c. 组合有很多种,根据自己喜好设置即可
                                  2. ThreadX 内核系统时钟节拍为 1000Hz,即 1ms, 那么guix 定时器 时基设置由
                                     宏定义 GX_SYSTEM_TIMER_TICKS 来确定,如果此值为 2,则表示 guix 定时器时基为 2ms
                                */
//                                                gx_system_timer_start((GX_WIDGET *)widget, GX_TIMER_ID_LIST, 1, 25);  // 定时器设置总的溢出时间为 1*25*2 = 50 ms
//                                                                                                    // 因为 guix 定时器设置的 节拍为 2ms,所以 第三个参数 1 表示的是 2ms
//                                                                                                    // 如果第三个参数设置为 2,那么定时器时基就是 4ms 了
//                                                                                                    // guix 时基 有宏 GX_SYSTEM_TIMER_TICKS 这个来决定
//                                                                                                    // 第四个参数不能够 < 5 , 切记切记,因为小于5后误差就比较大,参数必须是 >= 6 定时时间才比较准备
//

                                                __log(" list 2\n");

                                                gx_window_event_process(widget, event_ptr);
                                                break;

                                case GX_EVENT_HIDE:   // 进入此界面后进行相关的初始化操作 A, 相当于进入界面前的初始化
                                                /* Stop car lights animation timer. */
//                                                gx_system_timer_stop((GX_WIDGET *)widget, GX_TIMER_ID_LIST);

                                                __log("list 1\n");
                                                /* Call default window event process. */
                                                gx_window_event_process(widget, event_ptr);

        break;

                                case GX_EVENT_TIMER:
                                {
                                                if(event_ptr->gx_event_payload.gx_event_timer_id == GX_TIMER_ID_LIST)
                                                {
                                                                /* Update current time. */

                                                }

                                                break;
                                }

                                // 获取列表条目数据
                        case GX_SIGNAL(MUSIC_ID_PATIENT_LIST, GX_EVENT_LIST_SELECT):
                        {

                                        break;
                        }

                        default:
                                        return gx_window_event_process(widget, event_ptr);
    }
        return 0;

疑惑描述:

0a. 刚开机第一次进入事件处理界面时:
     01.  GX_EVENT_SHOW  先执行,完成后就退出

0b. 第二次及后续的任 一 一 次
     01. GX_EVENT_HIDE 这个优先执行
     02. 再执行 GX_EVENT_SHOW   这个,后续只要不是重新开机 就都会保持这个 运行顺序,

0c. 问一下  guix 的架构事件 处理 顺序 是这样的吗 ?

网友A:
基本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是这样的。

感谢感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