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探头衰减系数自动识别

楼主(2023-09-04):
需要做一个 X1 和 X10 示波器探头,怎么切换拨码开关后自动识别衰减系数,

网友A:
一般是示波器上手动适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示波器上手动适配下。

是的,现在有个场景需要通过拨码开关切换档位后,无需上位机设置,不确定怎么识别这个衰减系数,我看有的探头现在也是这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现在有个场景需要通过拨码开关切换档位后,无需上位机设置,不确定怎么识别这个衰减系数,我看有的 ...

如果是拨码开关控制的话,读取拨码开发状态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拨码开关控制的话,读取拨码开发状态是否可行。

感觉不太好确定这个地方的状态啊,

网友:
泰克无源有1个触点应该是有通信识别探头型号吧,也可能是读取阻值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