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GL] LVGL有用ucos可以组合使用吗

楼主(2023-09-04):
我看网上的LVGL例程搭配的都是freertos,不知道能不能和ucos搭配

网友A:
这个没关系的哦,LVGL就一个线程跑就行了,LVGL不支持多任务的。

网友B(2023-11-29):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关系的哦,LVGL就一个线程跑就行了,LVGL不支持多任务的。

兄弟您好,请教下LVGL在一个OS任务中跑,其他OS任务还能调用LVGL的函数进行创建新控件吗? 这样会不会冲突? 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您好,请教下LVGL在一个OS任务中跑,其他OS任务还能调用LVGL的函数进行创建新控件吗? 这样会不会冲 ...

会,自己加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