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F429使用usb Host与u转串芯片CH340的疑问

楼主(2023-09-04):
硬汉哥,请问一下,能否将设备(STM32F429,板上有ch34系列的u转串芯片)当作usb host设备,比如使用一根usb线将设备和电脑连接起来,电脑设备管理器上就能显示有几个虚拟串口。这种方式是不是就是设备当主,然后电脑那边是从呢?如果这样,之前看到您写的一个虚拟串口的例子是不是就不适用于这种场景?

网友A:
不行,电脑端的USB接口基本都不支持从模式。

如果你的板子端直接USB接口方式挂CH34x的话,这个方式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电脑端的USB接口基本都不支持从模式。

如果你的板子端直接USB接口方式挂CH34x的话,这个方式是可 ...

对,应该就是板子USB接口的方式挂CH348芯片,主要就是想通过USB虚拟出8路串口,如果我想达到这种效果,是不是还得写代码驱动CH348芯片,包括配置波特率等等,这种方式就是设备作USB HOST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应该就是板子USB接口的方式挂CH348芯片,主要就是想通过USB虚拟出8路串口,如果我想达到这种效果,是 ...

是的,需要你的板子USB Host方式去驱动CH34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需要你的板子USB Host方式去驱动CH348

好的,多谢硬汉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