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透明图片

楼主(2023-09-05):
emwin6.32 ,屏格式565的,图片1背景,图片2基于图片1透明,参考的安富莱emwin教程的时钟指针代码,但图片2透明部分总是黑的

    static GUI_MEMDEV_Handle hMem1 = 0;

    if(hMem1 == 0)
    {
        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GUI_BITMAP bmpressure_bk;
        hMem1 = GUI_MEMDEV_CreateFixed(
            0,0,
            bmpressure_bk.XSize,
            bmpressure_bk.YSize+10,
            GUI_MEMDEV_NOTRANS,
            GUI_MEMDEV_APILIST_32,
            GUI_COLOR_CONV_8888);
        //hMem1 = GUI_MEMDEV_CreateEx(0, 0, (89), (56),GUI_MEMDEV_HASTRANS);
        GUI_MEMDEV_Select(hMem1);
        GUI_SetBkColor(GUI_TRANSPARENT);
        GUI_Clear();
        GUI_DrawBitmap(&bmpressure_bk, 0, 0);

        GUI_MEMDEV_Select(0);
    }
    static GUI_MEMDEV_Handle hMem2 = 0;
    if(hMem2 == 0)
    {
        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GUI_BITMAP bmpointer;
        hMem2 = GUI_MEMDEV_CreateFixed(
            0,0,
            bmpointer.XSize,
            bmpointer.YSize,
            GUI_MEMDEV_NOTRANS,
            GUI_MEMDEV_APILIST_32,
            GUI_COLOR_CONV_8888);
        //hMem2 = GUI_MEMDEV_CreateEx(0, 0, (42), (42),GUI_MEMDEV_HASTRANS);
        GUI_MEMDEV_Select(hMem2);
        GUI_SetBkColor(GUI_TRANSPARENT);
        GUI_Clear();

        GUI_DrawBitmap(&bmpointer, 0, 0);
        GUI_MEMDEV_Select(0);
    }
    int16_t x0 = 639 + 45;
    int16_t y0 = 290 + 47;
    int16_t r = 45;

    static GUI_MEMDEV_Handle hMem = 0;
    if(hMem == 0)
    {
        //hMem = GUI_MEMDEV_Create(0, 0, (89), (56));
        hMem = GUI_MEMDEV_CreateFixed(
            0, 0, 89, 56,
            GUI_MEMDEV_NOTRANS,
            GUI_MEMDEV_APILIST_32,
            GUI_COLOR_CONV_8888);
    }
    GUI_MEMDEV_Select(hMem);
    //GUI_MEMDEV_Select(hMem1);
    GUI_SetBkColor(get_box_color());
    GUI_Clear();
    GUI_MEMDEV_WriteAt(hMem1,0,0);
    GUI_MEMDEV_WriteAt(hMem2,41,10);

    // GUI_POINT _bNeedle[6];
    // float radian = acos(-1);
    // int angle = _var_uint32(TREAT_PRESSURE);
    // //radian = (_var_uint32(TREAT_PRESSURE) - 180) * radian / 180;
    // radian = (angle - 180) * radian / 180;
    // GUI_RotatePolygon(&_bNeedle[0], &_aNeedle[0], GUI_COUNTOF(_aNeedle), radian);
    // GUI_SetColor(0xFFFFFFFF);
    // GUI_FillPolygon(&_bNeedle[0], GUI_COUNTOF(_aNeedle), x0, y0);

    // GUI_MEMDEV_CopyToLCD(hMem);
    GUI_MEMDEV_Select(0);
    GUI_MEMDEV_WriteAt(hMem,639,290);

网友:
试试

重要说明,使用存储设备绘制透明图片,透明部分都是黑色背景解决办法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8879&fromuid=58

楼主:
是drawbitmap 还是drawpng

楼主:
单个透明图片没问题,是两个透明图片叠加的时候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drawbitmap 还是drawpng

对于存储设备使用,都一样。

网友:
直接参考现成的案例吧,这个是多个图片叠加显示的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429

楼主:
应该是用了GUI_MEMDEV_WriteAt这个函数,这个好像对透明属性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