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无意中发现AC6的memcpy速度比AC5的快了十倍(测试结果有误,只快了1us)

楼主(2023-09-05):
我是在at32f415上用EventRecorder测出来的,AC5的memcpy拷贝8192字节数据,for循环重复十次的时间304.05us,换成AC6之后只需要30.81us!9.8倍的差距!AC5是-o3,AC6是-ofast

刚开始怀疑AC6把EventRecorder的代码优化了导致时间不准,改成了用GPIO高低电平翻转的高电平宽度来测时间,但是结果也差不多

逻辑分析仪测到的结果,AC5 447us,AC6 48us

这是我的测试代码,实在想不明白AC6是怎么做到如此巨大提升,要真有这么夸张的话,DMA做内存拷贝完全没优势了
define BUF_SIZE 8192

__ALIGNED(4) uint8_t txbuf[BUF_SIZE] = {0};
__ALIGNED(4) uint8_t rxbuf[BUF_SIZE] = {0};

/**
* @brief Main program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int main(void)
{
        nvic_priority_group_config(NVIC_PRIORITY_GROUP_4);

        system_clock_config();
        // nvic_configuration();
        dwt_config();
        dma_m2m_init();
        bsp_dbg_uart_config();

        /* 初始化EventRecorder */
        EventRecorderInitialize(EventRecordAll, 1);
        EventRecorderStart();

        while(1)
        {
                dwt_delay_ms(1);
                for(uint32_t i = 0; i < BUF_SIZE; i++)
                {
                        txbuf[i] = rand();
                }
                EventStartA(2);
                GPIOB->scr = GPIO_PINS_0;
                for(uint32_t i = 0; i < 10; i++)
                {
                        memcpy((uint32_t*)rxbuf, (uint32_t*)txbuf, BUF_SIZE);
                }
                GPIOB->clr = GPIO_PINS_0;
                EventStopA(2);
                dwt_delay_ms(1);
        }
}

网友A:
AC6的测试应该有问题,部分代码被优化了,有可能for循环仅执行了1次,因为每次都是同一个memcpy。另外MDK5的时间优化是不是没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6的测试应该有问题,部分代码被优化了,有可能for循环仅执行了1次,因为每次都是同一个memcpy。另外MDK5 ...

尴尬,确实是AC6下只执行了一次memcpy就跳出循环了,实际上只比AC5快了1us左右

楼主:
测试结果有误,AC6优化太激进,导致10次相同操作的for循环被优化成单次操作,也就是说30us只是单次memcpy的时间,把AC5测试也改成测单次memcpy之后,时间就差不多了,31us

网友:
引用 楼主:
尴尬,确实是AC6下只执行了一次memcpy就跳出循环了,实际上只比AC5快了1us左右

AC6的优化确实比较狠,我好几次测速都入坑了。

网友B:
做拷贝永远是cpu最快,这个是总线结构资源倾斜的结果。dma只有异步释放吞吐的意义,并不会改善拷贝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拷贝永远是cpu最快,这个是总线结构资源倾斜的结果。dma只有异步释放吞吐的意义,并不会改善拷贝性能。

我记得以前在at32f415上测过,dma拷贝8192字节比C库的memcpy快了大概16%的样子,有提升但也不多,可能各家芯片的总线结构略有区别,不过如果用汇编去优化memcpy估计就没有16%的差距了

dma确实非常适合拿来做异步传输

网友C:
有理论瓶颈在那里,编译器怎么也突破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理论瓶颈在那里,编译器怎么也突破不了。

确实,毕竟编译器也不是什么超级神器🤣

网友C:
至于DMA与CPU谁快,以前通常是CPU最快,现在得分情况了:
矩阵架构的总线,抢占带宽就不太适用了,同等频率下,应该是DMA更快(DMA运行逻辑简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至于DMA与CPU谁快,以前通常是CPU最快,现在得分情况了:
矩阵架构的总线,抢占带宽就不太适用了,同等频 ...

是的,通用的DMA不行,MDMA,DMA2D可以。

【深入探讨】DMA到底能不能起到加速程序执行的作用,DMA死等操作是否合理,多个DMA数据流同时刷是否处理过来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9765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通用的DMA不行,MDMA,DMA2D可以。

【深入探讨】DMA到底能不能起到加速程序执行的作用,DMA死等 ...

看了数据,有没有统一测试条件?要在相同的时钟频率下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