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求助USBX有人用Custom HID实现了收发通信功能的吗?

楼主(2023-09-05):
ST新出的NUCLEO-H563ZI开发板上有Threadx USBx,想要实现USBx的Custom HID 下位机和PC端的数据的收发

以前用stm32F4的USB实现过这个功能,但现在STM32CubeMX上H5生成的HAL函数跟以前的不一样了,也没用过Threadx usbx,

现在只能调试出PC端枚举到device的步骤,数据的发送函数和中断里接收函数我没找到。

有大佬知道吗?求个例程!!!万分感谢

网友A:
模拟鼠标的例子成功了没,使用这个例子改就行
https://github.com/STMicroelectr ... /USBX/Ux_Device_H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鼠标的例子成功了没,使用这个例子改就行
https://github.com/STMicroelectronics/STM32CubeH5/tree/m ...

模拟鼠标成功了,可以发数据到PC端,但没找到中断接收函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拟鼠标成功了,可以发数据到PC端,但没找到中断接收函数

SetReport函数获取host下发数据用的

/**
  * @brief  USBD_HID_Mouse_GetReport
  *         This function is invoked when host is requesting event through
  *         control GET_REPORT request.
  * @param  hid_instance: Pointer to the hid class instance.
  * @param  hid_event: Pointer to structure of the hid event.
  * @retval status
  */
UINT USBD_HID_Mouse_GetReport(UX_SLAVE_CLASS_HID *hid_instance,
                              UX_SLAVE_CLASS_HID_EVENT *hid_event)

楼主:
嗯嗯 谢谢,但是中断接收把这个打开后device就枚举不到了
#ifdef UX_DEVICE_CLASS_HID_INTERRUPT_OUT_SUPPORT
  custom_hid_parameter.ux_device_class_hid_parameter_receiver_initialize       = ux_device_class_hid_receiver_initialize;
  custom_hid_parameter.ux_device_class_hid_parameter_receiver_event_max_number = USBD_Custom_HID_EventMaxNumber();
  custom_hid_parameter.ux_device_class_hid_parameter_receiver_event_max_length = USBD_Custom_HID_EventMaxLength();
  custom_hid_parameter.ux_device_class_hid_parameter_receiver_event_callback   = USBD_Custom_HID_SetReport;
#endif /* UX_DEVICE_CLASS_HID_INTERRUPT_OUT_SUPPORT */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 谢谢,但是中断接收把这个打开后device就枚举不到了
#ifdef UX_DEVICE_CLASS_HID_INTERRUPT_OUT_SUPP ...

楼主你好
我在stm32u5的一个板子上调试Custom HID,上报数据ok。但是PC(Bus hound)发送数据的话,第一包没问题,再发的话,就发不动了,显示running。
看楼主上面的描述,也是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哈?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呀,学习一下,感激不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
我在stm32u5的一个板子上调试Custom HID,上报数据ok。但是PC(Bus hound)发送数据的话,第一包 ...

你好!我卡在了中断接收这一步就去干其他的活了,请问你解决了吗?可以相互留个联系方式一起学习下吗?感觉好坑搞这个我头都要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卡在了中断接收这一步就去干其他的活了,请问你解决了吗?可以相互留个联系方式一起学习下吗?感 ...

他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stm32u5开发板 usbx调试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1214&fromuid=58

楼主:
好嘞 谢谢硬汉哥

网友(2024-01-23):
老哥解决了么?我也遇到了接收不到的情况,用的是瑞萨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