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mdk里面哪里看到本项目代码有多少行?

楼主(2023-09-05):
如题,不知道哪里查。

网友:
MDK好像没有这个功能,不过支持这个功能的软件很多。

网友A:
可以写一个 python 脚本来用
[Python] 纯文本查看 复制代码
import os

def count_lines_in_file(file_path):
    try:
        with open(file_path, 'r', encoding='utf-8') as file:
            lines = file.readlines()
            return len(lines)
    except Exception as e:
        print(f"Error reading {file_path}: {str(e)}")
        return 0

def count_c_code_lines_in_directory(directory_path):
    total_lines = 0

    for root, _, files in os.walk(directory_path):
        for file in files:
            if file.endswith(".c") or file.endswith(".h"):
                file_path = os.path.join(root, file)
                lines_count = count_lines_in_file(file_path)
                total_lines += lines_count

    return total_lines

if __name__ == "__main__":
    folder_path = input("请输入要查找的文件夹路径: ")
    total_lines = count_c_code_lines_in_directory(folder_path)
    print(f"文件夹中的C代码总行数: {total_line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写一个 python 脚本来用
[mw_shl_code=python,true]import os

这个是否可以同时检测多个文件编码的文件的?很多时候UTF-8  gb2312共存在一个目录下

网友:
git可以统计代码多少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否可以同时检测多个文件编码的文件的?很多时候UTF-8  gb2312共存在一个目录下

用 Python 应该都可以实现

楼主(2023-10-08):
引用 网友A:
可以写一个 python 脚本来用
[mw_shl_code=python,true]import os

大侠在吗? 提示这个错误,似乎不认识utf8的文本?

Error reading C:\D\worklocal\code\testCubeF413\testcubef413\Drivers\CMSIS\Device\ST\STM32F4xx\Include\stm32f4xx.h: 'utf-8' codec can't decode byte 0x92 in position 586: invalid start byte

另外,这个python的代码计算了全部库文件的代码行数,不管项目有没有使用,有没有参与编译,结果一个小小的项目是几十万行的代码。。。。

网友:
我用的这个软件

网友:
这软件看着不错。

楼主:
这个是免费公益软件吗? 哪里有下载的

网友:
新开源项目:Count Tokens of Code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免费公益软件吗? 哪里有下载的

1、SourceCounter:

2、代码统计:

3、代码行数统计

4、软件著作权源代码自动整理

网友:
感谢分享,非常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