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GUI_MEMDEV_RotateHR 用法

楼主(2023-09-05):
emwin 6.32看了emwin手册,手册说的dx,dy是像素单位的,
但是我实际用的时候发现如果按实际像素位移明显差好远的
几乎要扩大9倍左右才差不多
void GUI_MEMDEV_RotateHR (GUI_MEMDEV_Handle hSrc,
GUI_MEMDEV_Handle hDst,
I32 dx,I32 dy,
int a,int Mag);

GUI_MEMDEV_RotateHR(hMem2, hMem, 390, 100, 0 * 1000, 1000);
//GUI_MEMDEV_RotateHR(hMem2, hMem, 400, 100, 90 * 1000, 1000);
GUI_MEMDEV_WriteAt(hMem2,41,10);// 实际41像素

楼主:
通过修改图片的方式,旋转的时候始终以图片中心旋转,这样就不用位移了

网友A:
后台还有两个同样题目的帖子,看看是不是你发重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台还有两个同样题目的帖子,看看是不是你发重复了。

网络不好可能发的时候重复发了

网友:
如果是旋转图片的话,貌似 gui 旋转图片是以图片中心的x, y 为中心点进行旋转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就是这样的

楼主:
GUI_MEMDEV_RotateHR 图片显示异常的,这种有没有遇到过的,中间有点黑的,用drawbitmap显示到没问题,用这个显示出来就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