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联合体+结构体

楼主(2023-09-05):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t main()
{
        typedef union
        {
                unsigned char buf[sizeof(float)];
                struct
                {
                        float GIM;
                };
        }sys;
        sys g_sys = {0};
        printf("GIM = %f\n", g_sys.GIM);                        //GIM = 0.000000
        memset(g_sys.buf, 0xFF, sizeof(g_sys));
        printf("g_sys.buf = %d\n", g_sys.buf[0]);                //g_sys.buf = 255
        printf("GIM = %f\n", g_sys.GIM);//GIM = -nan ,GIM为什么输出为-nan啊???

        float b = 0xFFFFFFFF;
        printf("b = %f \n", b);                                       //b = 4294967296.000000

   return 0;
}
标红的代码,为什么会输出-nan?可以详细解释下吗!谢谢!

网友:
溢出了,你看你那个b打印出来都不对,符号位为1应该是负数,就应该马上想到可能溢出了

网友A:
可以看一下IEEE 754相关描述,阶码全为1,尾数不全为 0,表示非数值,符号位为1,所以打印-na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一下IEEE 754相关描述,阶码全为1,尾数不全为 0,表示非数值,符号位为1,所以打印-nan

谢谢您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