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分享一下对 guix patient list 控件滑动死机的 初步解决方法

楼主(2023-09-06):
分享一下对 guix patient list 控件滑动死机的 初步解决方法

01.  patient list 滑动死机的程序:

VOID _patient_row_create(GX_VERTICAL_LIST *list, GX_WIDGET *widget, INT index)
{
        GX_RECTANGLE childsize;
        PATIENT_ROW *row = (PATIENT_ROW *) widget;
        GX_RESOURCE_ID bkgnd_color = GX_COLOR_ID_NEW_COLOR_91AAB4;   // 条目交替显示背景颜色 1
        GX_BOOL result;
        GX_STRING string;
        char  _name_temp_buf[128] = {0};

        if (index & 1)
        {
                bkgnd_color = GX_COLOR_ID_NEW_COLOR_7DA0B4;   // 条目交替显示背景颜色 2
        }

        // Test if the widget is already created 测试小部件是否已创建
        gx_widget_created_test(&row -> background, &result);

        if (!result)
        {

                /* 定义一个矩形框,后续的2D绘制函数都是在这个矩形范围内绘制的 */
                gx_utility_rectangle_define(&childsize, list->gx_window_client.gx_rectangle_left , 0,
                list->gx_window_client.gx_rectangle_right , PATIENT_LIST_VISIBLE_ROWS_H);
                gx_widget_create(&row->background, NULL, list, GX_STYLE_ENABLED, GX_ID_NONE, &childsize);
                gx_widget_status_add(&row -> background, GX_STATUS_SELECTABLE | GX_STATUS_ACCEPTS_FOCUS);

                childsize.gx_rectangle_left += 2;
                childsize.gx_rectangle_right = childsize.gx_rectangle_left + (450-2);           // list 列表最大 Width 设置为 600 像素,
                                                                                                    // 显示 文件大小字节还需要使用 150 ,所以此处只能是 450 了 ,
                                                                                                    // -2 是 childsize.gx_rectangle_left += 2 这个使用了 2像素
                // --------------------------------------------------------------------------------------------------
                // 创建显示 文件名称控件
                gx_prompt_create(&row->name, NULL, &row->background, 0,
                                                                GX_STYLE_TRANSPARENT   //显示透明模式
                                                                |GX_STYLE_TEXT_LEFT    //显示左对齐
                                                                |GX_STYLE_TEXT_COPY,   //显示内容动态更新拷贝显示  GX_STYLE_ENABLED
                                                                0, &childsize);
                gx_prompt_font_set((GX_PROMPT *)&row->name, GX_FONT_ID_GBK2312HWZSL_16);
                gx_widget_draw_set(&row->name, patient_prompt_draw);
                gx_prompt_text_color_set(&row->name,GX_COLOR_ID_NEW_COLOR_WRITE, GX_COLOR_ID_NEW_COLOR_BLACK, GX_COLOR_ID_NEW_COLOR_WRITE);

                // --------------------------------------------------------------------------------------------------
                // 创建显示 文件大小控件
                gx_utility_rectangle_shift(&childsize, MR_NUM_SHIFT, 0);
                gx_prompt_create(&row->size, NULL, &row->background, 0,
                                                                GX_STYLE_TRANSPARENT   //显示透明模式
                                                                |GX_STYLE_TEXT_LEFT    //显示左对齐
                                                                |GX_STYLE_TEXT_COPY,   //显示内容动态更新拷贝显示  GX_STYLE_ENABLED
                                                                0, &childsize);
                gx_widget_draw_set(&row->size, patient_prompt_draw);
                gx_prompt_font_set((GX_PROMPT *)&row->size, GX_FONT_ID_GBK2312HWZSL_16);
                gx_prompt_text_color_set(&row->size, GX_COLOR_ID_NEW_COLOR_WRITE, GX_COLOR_ID_NEW_COLOR_BLACK, GX_COLOR_ID_NEW_COLOR_WRITE);

        }
        // --------------------------------------------------------------------------------------------------
        gx_widget_fill_color_set(&row->background, bkgnd_color, GX_COLOR_ID_NEW_COLOR_2, bkgnd_color);   // 选中显示的颜色

        // --------------------------------------------------------------------------------------------------
        string.gx_string_ptr = &patient_list[index]->file_name[0];        // 从sd卡获取到的文件名,已经转化为 utf8
        string.gx_string_length = string_length_get(string.gx_string_ptr, MAX_STRING_LENGTH);
        gx_prompt_text_set_ext(&row->name, &string);                     // 在 lcd 上显示曲目名称信息

        // -------------------------------------------------------------------------------------------------
        strcpy(_name_temp_buf, &patient_list[index]->file_size[0]);   // 文件大小数据
        strcat(_name_temp_buf, " byte");                                             // 拼接加上 byte
        string.gx_string_ptr = &_name_temp_buf[0];  //patient_list[index].name;
        string.gx_string_length = string_length_get(string.gx_string_ptr, MAX_STRING_LENGTH);
        gx_prompt_text_set_ext(&row->size, &string);
}

******************************************************************************************************************
******************************************************************************************************************
******************************************************************************************************************
02.   patient list 滑动 不 死机的程序:

VOID _patient_row_create(GX_VERTICAL_LIST *list, GX_WIDGET *widget, INT index)
{
        GX_RECTANGLE childsize;
        PATIENT_ROW *row = (PATIENT_ROW *) widget;
        GX_RESOURCE_ID bkgnd_color = GX_COLOR_ID_NEW_COLOR_91AAB4;   // 条目交替显示背景颜色 1
        //        GX_RESOURCE_ID bkgnd_color = GX_COLOR_ID_NEW_COLOR_909090;   // 条目交替显示背景颜色 1
        GX_BOOL result;
        GX_STRING string;
        char  _name_temp_buf[128] = {0};

        if (index & 1)
        {
                bkgnd_color = GX_COLOR_ID_NEW_COLOR_7DA0B4;   // 条目交替显示背景颜色 2
        }

        // Test if the widget is already created 测试小部件是否已创建
        gx_widget_created_test(&row -> background, &result);

        if (!result)
        {
                //list->gx_window_client.gx_rectangle_left  : 5
                //list->gx_window_client.gx_rectangle_right : 604
                //                 __log("list->gx_window_client.gx_rectangle_left  : %d \r\n", list->gx_window_client.gx_rectangle_left);
                //                 __log("list->gx_window_client.gx_rectangle_right : %d \r\n", list->gx_window_client.gx_rectangle_right);

                /* 定义一个矩形框,后续的2D绘制函数都是在这个矩形范围内绘制的 */
                gx_utility_rectangle_define(&childsize, list->gx_window_client.gx_rectangle_left , 0,
                list->gx_window_client.gx_rectangle_right , PATIENT_LIST_VISIBLE_ROWS_H);
                gx_widget_create(&row->background, NULL, list, GX_STYLE_ENABLED, GX_ID_NONE, &childsize);
                gx_widget_status_add(&row -> background, GX_STATUS_SELECTABLE | GX_STATUS_ACCEPTS_FOCUS);

                childsize.gx_rectangle_left += 2;
                childsize.gx_rectangle_right = childsize.gx_rectangle_left + (450-2);           // list 列表最大 Width 设置为 600 像素,
                                                                                                    // 显示 文件大小字节还需要使用 150 ,所以此处只能是 450 了 ,
                                                                                                    // -2 是 childsize.gx_rectangle_left += 2 这个使用了 2像素
                // --------------------------------------------------------------------------------------------------
                // 创建显示 文件名称控件
                gx_prompt_create(&row->name, NULL, &row->background, 0,
                                                                GX_STYLE_TRANSPARENT   //显示透明模式
                                                                |GX_STYLE_TEXT_LEFT    //显示左对齐
                                                                |GX_STYLE_TEXT_COPY,   //显示内容动态更新拷贝显示  GX_STYLE_ENABLED
                                                                0, &childsize);
                gx_prompt_font_set((GX_PROMPT *)&row->name, GX_FONT_ID_GBK2312HWZSL_16);
                gx_widget_draw_set(&row->name, patient_prompt_draw);
                gx_prompt_text_color_set(&row->name,GX_COLOR_ID_NEW_COLOR_WRITE, GX_COLOR_ID_NEW_COLOR_BLACK, GX_COLOR_ID_NEW_COLOR_WRITE);

                // --------------------------------------------------------------------------------------------------
                // 创建显示 文件大小控件
                gx_utility_rectangle_shift(&childsize, MR_NUM_SHIFT, 0);
                gx_prompt_create(&row->size, NULL, &row->background, 0,
                                                                GX_STYLE_TRANSPARENT   //显示透明模式
                                                                |GX_STYLE_TEXT_LEFT    //显示左对齐
                                                                |GX_STYLE_TEXT_COPY,   //显示内容动态更新拷贝显示  GX_STYLE_ENABLED
                                                                0, &childsize);
                gx_widget_draw_set(&row->size, patient_prompt_draw);
                gx_prompt_font_set((GX_PROMPT *)&row->size, GX_FONT_ID_GBK2312HWZSL_16);
                gx_prompt_text_color_set(&row->size, GX_COLOR_ID_NEW_COLOR_WRITE, GX_COLOR_ID_NEW_COLOR_BLACK, GX_COLOR_ID_NEW_COLOR_WRITE);

                // --------------------------------------------------------------------------------------------------
                // 放在此处显示条目会超过 _list_info_user._count 这个最大值,但不会超过 guix studio 所配置的 total rows 最大条目数
                gx_widget_fill_color_set(&row->background, bkgnd_color, GX_COLOR_ID_NEW_COLOR_2, bkgnd_color);   // 选中显示的颜色

                // --------------------------------------------------------------------------------------------------
                string.gx_string_ptr = &patient_list[index]->file_name[0];// 从sd卡获取到的文件名,已经转化为 utf8
                string.gx_string_length = string_length_get(string.gx_string_ptr, MAX_STRING_LENGTH);
                gx_prompt_text_set_ext(&row->name, &string);   // 在 lcd 上显示曲目名称信息

                // -------------------------------------------------------------------------------------------------
                strcpy(_name_temp_buf, &patient_list[index]->file_size[0]);   // 文件大小数据
                strcat(_name_temp_buf, " byte");                                             // 拼接加上 byte
                string.gx_string_ptr = &_name_temp_buf[0];  //patient_list[index].name;
                string.gx_string_length = string_length_get(string.gx_string_ptr, MAX_STRING_LENGTH);
                gx_prompt_text_set_ext(&row->size, &string);   // 在 lcd 上显示曲目大小信息

        }
}

******************************************************************************************************************
******************************************************************************************************************
******************************************************************************************************************

03.
    a.  在 使用 01 方法中, 显示条目上的内容可自由控制,只要不超过   total rows 这个所配置的大小即可, 但滑动控件里面的条目时会出现卡死
    b.  在 使用 02 方法中,显示条目上的内容会 以 total rows  这个 设置的大小显示完整个条目,这点感觉有些不妥,目前还没有找到比较完善的解决方法,
        显示条目数量最大能不会超过 total rows  这个配置的大小, 但滑动控件里面的条目不会出现卡死
    c. 使用 guix studio 配置后,在软件里面 total rows  这个大小配置不知道能否动态 修改,有哪位大神知道啊 ????????
    d. 如有不对的地方,望各位大神 纠正哟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如果total rows是以变量的方式存在,不是const,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如果total rows是以变量的方式存在,不是const,是没问题的。

貌似嵌套的很深,一时半会也没有看明白

GX_CONST GX_STUDIO_WIDGET_ENTRY    ___guix_chinese_main_widget_table[] =
{
    { &window_game_list_define, (GX_WIDGET *) &window_game_list },

...
};

嵌套了好几层封装,

GX_VERTICAL_LIST_PROPERTIES 定义:

貌似 int total_rows; 是这样的定义,没有使用 const

定义嵌套太深,有些蒙圈了哟

貌似这样用以失败而告终 哟 ....
extern GX_VERTICAL_LIST_PROPERTIES window_game_list_patient_list_properties;
window_game_list_patient_list_properties.total_rows = 34;  // 当前搜索到文件的数目
估计这个方法得重新绘制应该是可以的,

我目前使用的是 guix studio 自动生成的框架, 之后再修改 应该是没有用的 吧 ... ??

重新不使用 guix studio 在 软件里面重新绘制目前不会 呀 ...

不知道 官方有没有这方面在软件里面绘制的例程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