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uchGFX] 关于touchgfx中的动态图表严重占用CPU问题

楼主(2023-09-06):
最近突发奇想想用touchgfx做一个示波器,但是出现了问题,使用动态图表控件画点导致屏幕反应慢卡顿,请问各位大佬有什么办法来优化这个问题嘛,芯片使用的是H750XBH6,屏幕是RGB565,以下是核心代码:
void Screen1View::handleTickEvent()
{
        SCB_InvalidateDCache_by_Addr((uint32_t *)adcSampleBuff, 1000);
       for(uint16_t point = 0;point < 500;point++)
      {
        dynamicGraph1.addDataPoint(adcSampleBuff[point]);
      }

}
adcSampleBuff中存放的是ADC采样值,将cache优化代码方这里是因为我发现如果中断优化cache的话反应会更慢。

网友A:
各种GUI带的波形控件速度都不怎么样,需要自己做绘制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种GUI带的波形控件速度都不怎么样,需要自己做绘制实现。

但是我现在就是找不到一个好的办法去优化速度

网友(2024-01-17):
用自定义控件,只需要实现draw接口就行了,跟裸屏打点一样,参考官方二维码例子。然后在写一个局部刷新的方法,尽量不要全局刷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