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ER] 奇怪的问题:H723:在STM32CubeMX中TIM4的PWM极性设置不起作用

楼主(2023-09-06):
CPU是H723,使用了TIM4的CH4做pwm。设置如图:
Auto Reload设为254,这样,可以实现0-255/255的占空比设置。我想要的是写0,输出为恒high,写255,输出为恒low,写100,输出100/255的low。

配置里面有Polarity的设置,可以设high或者low
void MX_TIM4_Init(void)中一行sConfigOC.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会根据图中的设置变化。
但是,无论设为high还是low,实际出来的波形一样,写100,就是100/255=high,155/255=low
不知道哪里的设置有问题

网友:
这种的,全占空比或者0占空比,我们一般是手动设置GPIO输出高低电平。

*********************************************************************************************************
*	函 数 名: bsp_SetTIMOutPWM
*	功能说明: 设置引脚输出的PWM信号的频率和占空比.  当频率为0,并且占空为0时,关闭定时器,GPIO输出0;
*			  当频率为0,占空比为100%时,GPIO输出1.
*	形    参: GPIOx : GPIOA - GPIOK
*			  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_PIN_15
*			  TIMx : TIM1 - TIM17
*             _ucChannel:使用的定时器通道,范围1 - 4
*			  _ulFreq : PWM信号频率,单位Hz (实际测试,可以输出100MHz),0 表示禁止输出
*			  _ulDutyCycle : PWM信号占空比,单位: 万分之一。如5000,表示50.00%的占空比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bsp_SetTIMOutPWM(GPIO_TypeDef* GPIOx, uint16_t GPIO_Pin, TIM_TypeDef* TIMx, uint8_t _ucChannel,
	 uint32_t _ulFreq, uint32_t _ulDutyCycle)
{
	TIM_HandleTypeDef  TimHandle = {0};
	TIM_OC_InitTypeDef sConfig = {0};
	uint16_t usPeriod;
	uint16_t usPrescaler;
	uint32_t pulse;
	uint32_t uiTIMxCLK;
	const uint16_t TimChannel[6+1] = {0, TIM_CHANNEL_1, TIM_CHANNEL_2, TIM_CHANNEL_3, TIM_CHANNEL_4, TIM_CHANNEL_5, TIM_CHANNEL_6};

	if (_ucChannel > 6)
	{
		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if (_ulDutyCycle == 0)
	{
		//bsp_RCC_TIM_Disable(TIMx);		/* 关闭TIM时钟, 可能影响其他通道 */
		bsp_ConfigGpioOut(GPIOx, GPIO_Pin);	/* 配置GPIO为推挽输出 */
		HAL_GPIO_WritePin(GPIOx, GPIO_Pin, GPIO_PIN_RESET);	/* PWM = 0 */
		return;
	}
	else if (_ulDutyCycle == 10000)
	{
		//bsp_RCC_TIM_Disable(TIMx);		/* 关闭TIM时钟, 可能影响其他通道 */
		bsp_ConfigGpioOut(GPIOx, GPIO_Pin);	/* 配置GPIO为推挽输出 */
		HAL_GPIO_WritePin(GPIOx, GPIO_Pin, GPIO_PIN_SET);	/* PWM = 1 */
		return;
	}

	/* 下面是PWM输出 */

	bsp_ConfigTimGpio(GPIOx, GPIO_Pin, TIMx);	/* 使能GPIO和TIM时钟,并连接TIM通道到GPIO */

    /*-----------------------------------------------------------------------
		bsp.c 文件中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函数对时钟的配置如下:

        System Clock source       = PLL (HSE)
        SYSCLK(Hz)                = 400000000 (CPU Clock)
        HCLK(Hz)                  = 200000000 (AXI and AHBs Clock)
        AHB Prescaler             = 2
        D1 APB3 Prescaler         = 2 (APB3 Clock  100MHz)
        D2 APB1 Prescaler         = 2 (APB1 Clock  100MHz)
        D2 APB2 Prescaler         = 2 (APB2 Clock  100MHz)
        D3 APB4 Prescaler         = 2 (APB4 Clock  100MHz)

        因为APB1 prescaler != 1, 所以 APB1上的TIMxCLK = APB1 x 2 = 200MHz;
        因为APB2 prescaler != 1, 所以 APB2上的TIMxCLK = APB2 x 2 = 200MHz;
        APB4上面的TIMxCLK没有分频,所以就是100MHz;

        APB1 定时器有 TIM2, TIM3 ,TIM4, TIM5, TIM6, TIM7, TIM12, TIM13, TIM14,LPTIM1
        APB2 定时器有 TIM1, TIM8 , TIM15, TIM16,TIM17

        APB4 定时器有 LPTIM2,LPTIM3,LPTIM4,LPTIM5

	----------------------------------------------------------------------- */
	if ((TIMx == TIM1) || (TIMx == TIM8) || (TIMx == TIM15) || (TIMx == TIM16) || (TIMx == TIM17))
	{
		/* APB2 定时器时钟 = 200M */
		uiTIMxCLK = SystemCoreClock / 2;
	}
	else
	{
		/* APB1 定时器 = 200M */
		uiTIMxCLK = SystemCoreClock / 2;
	}

	if (_ulFreq < 100)
	{
		usPrescaler = 10000 - 1;					/* 分频比 = 10000 */
		usPeriod =  (uiTIMxCLK / 10000) / _ulFreq  - 1;		/* 自动重装的值 */
	}
	else if (_ulFreq < 3000)
	{
		usPrescaler = 100 - 1;					/* 分频比 = 100 */
		usPeriod =  (uiTIMxCLK / 100) / _ulFreq  - 1;		/* 自动重装的值 */
	}
	else	/* 大于4K的频率,无需分频 */
	{
		usPrescaler = 0;					/* 分频比 = 1 */
		usPeriod = uiTIMxCLK / _ulFreq - 1;	/* 自动重装的值 */
	}
	pulse = (_ulDutyCycle * usPeriod) / 10000;

	HAL_TIM_PWM_DeInit(&TimHandle);

	/*  PWM频率 = TIMxCLK / usPrescaler + 1)/usPeriod + 1)*/
	TimHandle.Instance = TIMx;
	TimHandle.Init.Prescaler         = usPrescaler;
	TimHandle.Init.Period            = usPeriod;
	TimHandle.Init.ClockDivision     = 0;
	TimHandle.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Handle.Init.RepetitionCounter = 0;
	TimHandle.Init.AutoReloadPreload = 0;
	if (HAL_TIM_PWM_Init(&TimHandle) != HAL_OK)
	{
		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 配置定时器PWM输出通道 */
	sConfig.OCMode       = TIM_OCMODE_PWM1;
	sConfig.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sConfig.OCFastMode   = TIM_OCFAST_DISABLE;
	sConfig.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HIGH;
	sConfig.OCNIdleState = TIM_OCNIDLESTATE_RESET;
	sConfig.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 占空比 */
	sConfig.Pulse = pulse;
	if (HAL_TIM_PWM_ConfigChannel(&TimHandle, &sConfig, TimChannel[_ucChannel]) != HAL_OK)
	{
		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 启动PWM输出 */
	if (HAL_TIM_PWM_Start(&TimHandle, TimChannel[_ucChannel]) != HAL_OK)
	{
		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

楼主:
cao自己搞错了。函数里面设了.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把.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就可以了

另外
定时器也强制输出功能,正好用于0和255的占空比

int DispSetDuty(uint8_t duty)
{
  TIM_OC_InitTypeDef sConfigOC = {
      .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LOW,
      .OCFastMode = TIM_OCFAST_ENABLE,
      .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SET,
      .OCNIdleState = TIM_OCNIDLESTATE_SET,
  };

  if (duty == 0)
  {
    sConfigOC.OCMode = TIM_OCMODE_FORCED_INACTIVE;
  }
  else if (duty == 255)
  {
    sConfigOC.OCMode = TIM_OCMODE_FORCED_ACTIVE;
  }
  else
  {
    sConfigOC.OCMode = TIM_OCMODE_PWM1;
    sConfigOC.Pulse = duty;
  }
  HAL_TIM_PWM_Stop(&htim4, TIM_CHANNEL_4);
  if (HAL_TIM_PWM_ConfigChannel(&htim4, &sConfigOC, TIM_CHANNEL_4)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return HAL_TIM_PWM_Start(&htim4, TIM_CHANNEL_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