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F103R8T6 硬件IIC在初始化时__HAL_RCC_I2C1_CLK_ENABLE()失败,程序崩溃了。

楼主(2023-09-06):
STM32F103R8T6 硬件IIC在初始化时__HAL_RCC_I2C1_CLK_ENABLE()失败,程序崩溃了。系统使用的内部时钟,请问这是硬件IIC的BUG吗?怎么解决呢?
初始化到这一步,程序就崩溃了!

网友:
帮顶,只测试过H7的硬件I2C,没问题。

网友:
不接外IIC设备可以吗?

网友:
不知道会不会受I2C设备影响,试试完全断电来复位I2C的设备。

网友(2024-01-30):
它的硬件没问题。
通讯速率是100K时,I2C外设时钟至少2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