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解答] H7 TOOL连上电脑找不到EMMC磁盘

楼主(2023-09-06):
如上图,H7 TOOL可以正常下载烧录软件,离线模式也能找到之前下载的烧录软件,但是进入U盘模式后提示找不到EMMC磁盘。
哪位大神帮忙看看。

网友:
此问题的检查步骤如下:

1、TOOL上不要接任何东西,插拔USB线后,看TOOL显示屏端首界面的Power电压是多少,如果是低于4.7V,大概率会识别失败,也就是所谓的供电不足。

2、TOOL不要接到USB HUB上,直连电脑测试,很多USB HUB不支持复杂的复合设备。

3、手动操作显示屏,进入eMMC磁盘

4、有条件的话,换个USB线,换个电脑,换个USB之类都测下是否正常。其中换个电脑测试,非常有必要。

以上都无法解决的话,明天联系我们旺旺硬件售后处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