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F407 读W25Q16 厂商ID和数据手册中厂商ID不一致疑问

楼主(2023-09-06):
请问 我用 STM32F407 硬件 SPI 读W25Q16 厂商ID和数据手册中厂商ID不一致, 数据手册里写的厂商ID是EFh,我读出的却是8Ch,芯片ID是14h.请问这怎样去解决呢,类似 IIC 和SPI 这种和其他模块如果出现了bug,怎样去解决,可以给小白一个思路吗谢谢!

楼主:
这是芯片手册中的,

楼主:
我的代码已发,还请不吝赐教!

网友:
ID读取是驱动SPI Flash的第一步,只要你的SPI配置没问题,就可以正常读取,检查配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