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单片机大容量数据存储器选择问题

楼主(2023-09-07):
新项目要用到较大容量的存储需求,需要大概每年10个G加密数据的存储容量,数据送往云端一份本地留一个备份,打算预留128G的本地总存储空间,STM32F7的主控,哪位大佬可以推荐存储方案,需不需要上文件系统,eMMC是不是可行?

网友:
SD卡就行,现在监控不都是廉价SD卡。

楼主:
有没有焊接到板子上的SD卡?甲方要求不能随便拆下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焊接到板子上的SD卡?甲方要求不能随便拆下来

手机卡槽式的,焊死在上面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