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USBX例程由USB2_FS改为USB1_HS问题

楼主(2023-09-07):
板子是H723,只有HS,是不是只需要将USB2_FS都改USB1_HS相关的,比如这几个地方

不知道是不是漏改了什么,改完后运行demo,没卡死,ThreadX和FileX都没问题,USB初始化都成功,没提前return,但输入“a”,运行OpenUsbStorage()时,再通过线插电脑上没任何反应

网友A:
直接使用STM32CubeMX生成USBX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使用STM32CubeMX生成USBX代码。

USBX选择阶段,模拟U盘是不是只要选coreSystem和device core以及device controller,配置时是不是参数都是默认,除了TreadX的Tick改成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