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RTX] osMutexGetOwner () 中断里不能使用!!

楼主(2023-09-07):
中断里为什么不能使用 osMutexGetOwner() 函数,有没有其他接口函数,难道只能直接访问结构体成员 mutex->owner_thread 吗?

网友:
中断里面支持调用的API,所有互斥的API都不可以在中断里面调用。

楼主:
谢谢硬汉,目前暂时直接访问结构体成员: mutex->owner_thread 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2025-01-24):
引用 楼主:
谢谢硬汉,目前暂时直接访问结构体成员: mutex->owner_thread 可以解决问题了!

你这么用就破坏了设计初衷,对mutex的使用不恰当,你这还不如使用一个全局变量标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