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B0的STOP模式相关

楼主(2023-09-07):
想请教一下,像STM32H7B0这样的的内部FLASH容量不大的芯片,一般我们是外部FLASH的XIP模式,那么如果当MCU进入STOP模式时,这个外部FLASH怎么处理

网友:
可以考虑跳转到RAM运行,然后再进入STOP模式,恢复重新配置时钟后可以跳转回来继续运行。

使用这个帖子的玩法,实现非常方便

爽,一种非常给力的STM32H7内部Flash和QSPI Flash混合运行程序的方式,不再需要用户单独制作BOOT和APP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