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的SPINBOX控件

楼主(2023-09-07):
SPINBOX的数字能放到中间吗

网友A:
SPINBOX的API里面有个获取EDIT控件句柄的API,SPINBOX_GetEditHandle()

然后调用EDIT的API,EDIT_SetTextAlign()设置对齐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INBOX的API里面有个获取EDIT控件句柄的API,SPINBOX_GetEditHandle()

然后调用EDIT的API,EDIT_SetTex ...

厉害,确实可以

网友B(2023-12-06):
引用 网友A:
SPINBOX的API里面有个获取EDIT控件句柄的API,SPINBOX_GetEditHandle()

然后调用EDIT的API,EDIT_SetTex ...

为什么我一设置居中就死机,不设置的时候没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一设置居中就死机,不设置的时候没有问题

是不是emWin的版本问题,换个版本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emWin的版本问题,换个版本试试

换成emwin5.44版本之后这个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