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入门FPGA请教学习路线

楼主(2023-09-07):
1、选什么开发板好啊?

2、该从哪里下手?
3、需要看视频或者什么书籍推荐?

网友A:
FPGA的学习与单片机不同,初学阶段什么板子都不需要买,用的那家FPGA先熟悉他们家的IDE,时序仿真即可,FPGA的核心就是倒腾时序,把基础的组合逻辑和时序逻辑电路整的滚瓜烂熟,各种总线的时序整顺溜了。

之后不需要别人帮忙,自己就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了。我上学那会是这么过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PGA的学习与单片机不同,初学阶段什么板子都不需要买,用的那家FPGA先熟悉他们家的IDE,时序仿真即可,FPG ...

借楼请教一下硬汉哥,如果是arm+fpga方案,现阶段是直接学习zynq还是arm+altera分离式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借楼请教一下硬汉哥,如果是arm+fpga方案,现阶段是直接学习zynq还是arm+altera分离式方案?

zynq方案吧,硬件电路没那么麻烦,省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