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问一下,guix demo 里面,显示 bmp ,jpg 类的例程是哪个呀 ?

楼主(2023-09-08):
问一下,guix demo 里面,显示 bmp ,jpg 类的例程是哪个呀 ?

网友A:
直接GUIX Studio里面添加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GUIX Studio里面添加比较方便。

感觉有点不太会呀,不知道该使用哪个控件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GUIX Studio里面添加比较方便。

你好,问一下, 在 guix 里, 有没有 像 emwin 提供有绘制位图的函数啊, 貌似我没有找到 ?

就是直接 给出 x, y, 再给出显示位图的数据的函数 ?

我目前 绘制的位图是在  绘制 2d 里面进行的, 貌似是可以显示出来,但是显示出来后一闪就消失了, 估计是重绘后就清除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问一下, 在 guix 里, 有没有 像 emwin 提供有绘制位图的函数啊, 貌似我没有找到 ?

就是直接 给出 ...

我这个GUI效果,就是添加了不少背景图和图标。你看看满足你的需求不。

GUI综合实战视频教程第3期:GUIX Studio一条龙设计主界面,底栏和窗口切换控制(2022-11-21)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6669&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GUI效果,就是添加了不少背景图和图标。你看看满足你的需求不。

GUI综合实战视频教程第3期:GUI ...

貌似不是哟, 背景图片是固定的,

我 想在某个页面显示 bmp , jpg 图片 , 文件都不是固定的, 也就是从sd卡里面读取相关的 *.bmp,  进行显示

我目前可以从 sd 卡里面读取到  ,  , 但是 解码出来的数据 现在不知道该如何在 guix 里面显示出来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GUI效果,就是添加了不少背景图和图标。你看看满足你的需求不。

GUI综合实战视频教程第3期:GUI ...

guix 显示 bmp 图片终于成功了,

感谢感谢大神了呀, 参考了 摄像头的例程

网友A:
引用 楼主:
guix 显示 bmp 图片终于成功了,

感谢感谢大神了呀, 参考了 摄像头的例程

刚刚还正打算回复你看下摄像头的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刚还正打算回复你看下摄像头的例子。

感谢感谢啊,我也是昨天突然想到的,之前 就是不知道这个 guix 里面的数据流该如何使用,看了 摄像头的例程就明白了,

另外想请教下, guix 里面,读点的函数是哪个呀 ??

网友B:
楼主,你使用的解码库是自己找的还是用的GUIX里的,因为我在使用手册中又看到几个图片解码的API,但不知道怎么用,难不能用,所以来咨询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使用的解码库是自己找的还是用的GUIX里的,因为我在使用手册中又看到几个图片解码的API,但不知道 ...

使用GUIX Studio添加图片,选择原始图片格式,生成的代码就可以看到调用方法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啊,我也是昨天突然想到的,之前 就是不知道这个 guix 里面的数据流该如何使用,看了 摄像头的例 ...

使用函数gx_canvas_pixelmap_get是可以的获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使用的解码库是自己找的还是用的GUIX里的,因为我在使用手册中又看到几个图片解码的API,但不知道 ...

你好,我目前只是解码 bmp 图片, 没有什么解码库的 , jpg , png 的图片解码目前暂时不打算搞了,因为目前用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函数gx_canvas_pixelmap_get是可以的获取的。

好的,我捣鼓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