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使用RGB接口和RMII接口的问题

楼主(2023-09-09):
想着画块板子来跑一下RGB的屏幕,又想跑个DM9162,但是画图时发现,有几个管教重复了,RGB这边用到了,RMII这边也用到了;
请问这样画板子的话,是不是使用网络功能的时候,液晶就用不了啊?

网友A:
可以同时使用,我们的V6就是同时使用的。

可以使用STM32CubeMX分配下引脚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同时使用,我们的V6就是同时使用的。

可以使用STM32CubeMX分配下引脚看看。

我的芯片是ZIT6的,只有144脚。除了RGB和RMII,我还加了一片SDRAM。用cubemx配了一下,管脚重了,SDRAM只能配置为8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