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同一台电脑可以装两个版本的keil么?

楼主(2023-09-09):
目前电脑上安装的keil版本是V5.23+AC5.06,主要是维护老产品用。

打算用华芯微特的GUI方案。需要keil至少是V5.26。

如果做keil版本升级,担心老工程不兼容,如果再装一台电脑,会很麻烦。

如果安装新版的keil而保留老版,不知道行不行。早先用keil C51时候倒是可与与keil arm共存的。

网友:
安装到不同目录即可。

网友:
新版本一样可以手动装旧编译器,当然keil4还是装两方便。

网友A:
如果做keil版本升级,担心老工程不兼容,如果再装一台电脑,会很麻烦。
5.23到5.26差别不大,可以直接升级过去的。注意一下CMSIS等一些库的版本即可。
当然也可以不升级,在5.23的基础上升级Pack和添加5.26用的编译器。

网友:
keil编译器可以单独安装

网友:
我也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后来觉得太麻烦,一咬牙一跺脚,花时间把所有要维护的老版本软件全部升级到AC6编译了,方便维护。现在用最新的V6.20.1版本编译器,真的比V5.06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