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GL] 请教一下,lvgl图表部件怎么改x轴的刻度值,都是从1开始的,v8版本

楼主(2023-09-09):
同上,刻度值怎么改都是从1开始加的

网友:
还没测试这个控件,有时间了我试试。

网友A:
在draw_x_ticks函数里面tick_value = (i / t->minor_cnt) * ((chart->xmax[sec_axis] - chart->xmin[sec_axis]) / (t->major_cnt - 1));

tick_value和y坐标一样的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draw_x_ticks函数里面tick_value = (i / t->minor_cnt) * ((chart->xmax[sec_axis] - chart->xmin[sec_ax ...

谢谢大哥,解决了,把原来的tick_value = i / t->minor_cnt;改成tick_value = (i / t->minor_cnt) * ((chart->xmax[sec_axis] - chart->xmin[sec_axis]) / (t->major_cnt - 1));就能用改y轴的方法改x轴了

网友(2025-02-24):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哥,解决了,把原来的tick_value = i / t->minor_cnt;改成tick_value = (i / t->minor_cnt) * ((ch ...

你好,我是8.2的版本,我按照这么改x轴的坐标范围还是无法修改,依旧是从0开始,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